百为LPC1788开发板挂载NFS文件系统

楼主(2013-11-01):
前段时间有网友关心百为LPC1788开发板的硬件信息,现在移植好了一个新的UBOOT,支持NAND,下面启动信息可以看出板的部分配置了

U-Boot 2011.06-00001-g6a982da-dirty (Oct 25 2013 - 17:09:39)
NXP LPC1788 Cortex-M3
DRAM:  64 MiB
Flash: 512 KiB
NAND:  128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uboot> tftp uImag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4;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0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a0000000
Loading: #################################################################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1898304 (1cf740 hex)
uboot> bootm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a0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3-arm1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898240 Bytes = 1.8 MiB
   Load Address: a0008000
   Entry Point:  a0008001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6.33-arm1 (root@xiliang-desktop) (gcc version 4.4.1 (Sourcery G++ Lite 2010q1-189) ) #36 Tue Oct 29 23:48:44 PDT 2013
CPU: ARMv7-M Processor [412fc230] revision 0 (ARMv7M)
CPU: NO data cache, NO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NXP LPC178x/7x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dev/nfs nfsroot=192.168.1.200:/home/bw-1788/rootfs lpc178x_platform=ea-lpc1788 console=ttyS0,115200 ip=192.168.1.10:192.168.1.200:192.168.1.1:255.255.255.0:ea-lpc1788:eth0:off init=/sbin/init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63016k/63016k available, 2520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00000000 - 0x0000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00000000 - 0xffffffff   (4095 MB)
    lowmem  : 0xa0000000 - 0xa4000000   (  64 MB)
    modules : 0xa0000000 - 0x01000000   (1552 MB)
      .init : 0xa0008000 - 0xa001b000   (  76 kB)
      .text : 0xa001b000 - 0xa01a9000   (1592 kB)
      .data : 0xa01be000 - 0xa01d7700   ( 102 kB)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41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0.92 BogoMIPS (lpj=154624)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uart_init ***debug by zxl***eth_init ***debug by zxl***lpc178x_init ***debug by zxl***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cm3-systic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Installing knfsd (copyright (C) 1996 okir@monad.swb.de).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4)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5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4000c000 (irq = 5) is a 16550A
console [ttyS0] enabled
physmap platform flash device: 00400000 at 80000000
physmap-flash: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Support for command set 0701 not present
gen_probe: No supported Vendor Command Set found
physmap-flash physmap-flash: map_probe failed
lpc_net_drv_probe: ethernet address is not set or invalid, using random.
lpc_mii_bus: probed
eth0: using RMII interface
eth0: LPC mac at 0x20084000 irq 28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SMSC LAN8710/LAN8720] (mii_bus:phy_addr=0:01, irq=-1)
mmci-pl18x dev:mmc0: DMA buffer: phy:10000000, virt:10000000
mmci-pl18x dev:mmc0: mmc0: MMCI rev 0 cfg 00 at 0x00000000400c0000 irq 29,-1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10,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host=ea-lpc1788,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1.200, rootserver=192.168.1.200,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1.200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1.200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1.
Freeing init memory: 76K
init started: BusyBox v1.17.0 (2013-10-29 16:56:03 PDT)
starting pid 27, tty '': '/etc/init.d/rcS'
starting pid 32, tty '': '/bin/hush -i'
/ #

网友:
看成NTFS了………………

网友A:
跑的是uclinux吧!linux跑不了吧!不知道LPC1788跑uclinux有何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的是uclinux吧!linux跑不了吧!不知道LPC1788跑uclinux有何意义啊!

1788跑uclinux意义大大的  现在uclinux已经合并到linux下面了,上面的打印信息是linux哦。

网友:
呵呵,就是玩呗!喜欢玩就行了,意义就在于乐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788跑uclinux意义大大的  现在uclinux已经合并到linux下面了,上面的打印信息是linux哦。 ...

一个UBOOT 一个uclinux估计FLASH占去一半了

楼主:
这个不只是业余玩玩了,老外已经在1788上跑过uclinux+QT了,要是跑成了,ARM9的很多工程应用都可以移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UBOOT 一个uclinux估计FLASH占去一半了

还有NOR FLASH,NAND FLASH可以存储的,不过现在1788 uclinux内核还缺个nand驱动,等把它弄完就可以干好多事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只是业余玩玩了,老外已经在1788上跑过uclinux+QT了,要是跑成了,ARM9的很多工程应用都可以移植过来 ...

不可能吧,我在LPC1788上带个800X480的屏,16位RGB,那个速度很一般,如果还要使用外部的SDRAM作为程序中
的RAM,那速度肯定更慢了!QT就算能跑起来,那估计蜗牛一样慢!

楼主:
我们在1788上跑emWin速度还行啊,不过屏是4.3寸的

网友B:
我感觉NXP的设计有问题,又内置flash就不支持外部Norflash引导,这不是坑人吗?外部和内部如果分散连接设计,结果仿真调试又不行?这不是完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NXP的设计有问题,又内置flash就不支持外部Norflash引导,这不是坑人吗?外部和内部如果分散连接设计,结 ...

我们没有用到外置NOR启动,内置FLASH存U-BOOT,内核和文件可以存在外置NOR,NAND,或者SD卡

网友:
我给你发个外置NorFlash的下载算法,你有时间搞搞外置NorFlash启动,还有SdRam的。。。。。

里面有Keil的SST39F6xx的flash算法,还有测试外扩NorFlash、SdRam的ini文件,还有相关的设置。按照官方的手册是可以设定外部的NorFlash引导的,可是没有时间进行测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我在LPC1788上带个800X480的屏,16位RGB,那个速度很一般,如果还要使用外部的SDRAM作为程序中 ...

我们arm7的cpu还跑ucinux呢,用在工业产品上.uclinux下编程跟linux下的编程差不多的,linux下的程序可以直接拿过来,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跑了,很多在linux下开源的程序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有的产品跑上了uclinux,可以省掉很多程序,如对于网络的产品,ppp拨号,tcpip协议都不用担心,linux自带了,而且不用担心像uip,lwip一样,出什么问题,如果你没跑uclinux,像ucos,你就得考虑这些问题了.如果你想跑linux,那得找cpu带mmu的,这种cpu一般都是BGA封装多了,你至少得做6层板吧,反正我们arm9核心板原来想画6层,后来画不下,后来只能画8层,硬件上设计,调试,生产没有比QFP的方便吧,而且成本又高.我觉得如果只要在产品上能用uclinux,我还是愿意用的.

楼主(2014-02-15):
引用 网友C:
我们arm7的cpu还跑ucinux呢,用在工业产品上.uclinux下编程跟linux下的编程差不多的,linux下的程序可以直 ...

说得好,linux/uclinux的其中一个优势就是网络稳定。应用程序区别主要是fork,vfork这些。现在uclinux已经合并到linux下面了, 驱动开发基本上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UBOOT 一个uclinux估计FLASH占去一半了

是UBOOT放在片内Flash,uclinux放在片外flash,如norflash,uboot启动初始化板级,配置好MPU,然后拷贝uclinux到sdram运行,片内sdram很大,所以不用担心flash不够啦。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LPC1788/4088性价比比较低,50RMB的价格,需要外扩SDRAM FLASH,远远不如ARM9性价比高,还带MMU,价格也就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这个LPC1788/4088性价比比较低,50RMB的价格,需要外扩SDRAM FLASH,远远不如ARM9性价比高,还带MM ...

LPC1788已经有卖到三十了,这个主要是LQFP焊接方便,ARM9 BGA打样成本都不便宜,返修成本也高。不过高级应用还是要ARM9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