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己的雕刻机!

楼主(2013-11-01):
中毒已深,一直想拥有自己的雕刻机,说干就干。先上效果图
光机重量:约30公斤
主机材质:优质合金钢整体切削
行    程:X-150 Y150  Z-70
丝    杠:XYZ 上银1204
导    轨:上银MGNR12C
光机尺寸:Z轴直联型320X330X450
          Z轴同步型320X330X430
颜色:纯黑 银白
适用42步进电机 100W伺服
声明:此机为原创机型未经授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楼主:
已经加工好的部分配件,所有配件完成后喷砂电镀

网友A:
大牛啊 !得烧不少钱吧

网友B:
看着很结实。。。

网友C:
电子DIY跟机械DIY,花费算小了

网友D:
强。
楼主你是用什么画的设计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牛啊 !得烧不少钱吧

准确的成本还没计算~因为还在加工制作的过程.

网友E:
工作台怎么这样啊,开T槽好,其实一般上料就左右两个压板或者用精密平口钳(平口钳一般上4个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结实。。。

确实结实,整体切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
楼主你是用什么画的设计图呀?

用的SW画的

网友:
这个强而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台怎么这样啊,开T槽好,其实一般上料就左右两个压板或者用精密平口钳(平口钳一般上4个压板 ...

先弄清楚实际用途好吗.不见的所有的都适合用T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先弄清楚实际用途好吗.不见的所有的都适合用T槽的。

额,你也没说啊

网友:
目测成本不低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你也没说啊

其实我这个也是T槽~只不过是在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工好的部分配件,所有配件完成后喷砂电镀

加工这样的零件,得多少钱呢,最近有堆要加工的

网友:
合金钢,结实啊,楼主加工这样的零件加工费要多少米?

网友:
下来几万米,,呵呵

楼主:
滑块座

电机座

底座

楼主:
附件

电机座

楼主:
42步进电机

驱动

楼主:
上银微型直线导轨

网友:
哗啦啦口水流了一地都是

网友:
感觉42电机太小了!

网友:
电机小了……

网友:
也觉得电机小了

楼主:
上一张喷砂的效果图

网友F:
42 太少了。  拖不动, 速度也 跟不上!

建议在上 2个 台阶的 电机才合适 。你这样下来 估计 50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2 太少了。  拖不动, 速度也 跟不上!

建议在上 2个 台阶的 电机才合适 。你这样下来 估计 50kg了 ...

50kg?臆测?

网友:
看机架的分量,用57加长吧

网友:
搞电子的看到机械DIY...佩服...

网友G:
机械大牛的感觉,佩服!
都怎么加工出来的呀,我们做几个样机壳有时候都会因为量少找不到加工的地方,楼主这是想怎么加工就怎么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大牛的感觉,佩服!
都怎么加工出来的呀,我们做几个样机壳有时候都会因为量少找不到加工的地方,楼主 ...

自己有加工设备的,所以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有加工设备的,所以比较方便

羡慕中,不过我就是有设备也加工不来,一直对机械犯怵,怕不注意就受伤了,平时就手电钻弄个小孔,锉刀锉一下之类的

网友:
用过42的步进电机,楼主的东西估计推不动啊

网友:
对,改成57加长版的吧。42应该很困难

网友:
很漂亮 外行问个问题 龙门架国定在底座 比固定在X轴 有什么不同么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楼主的YZ轴设计得有特点,不记得在哪曾经看过了。

网友:
这个东西造价有多少?

网友H:
碉堡的前兆!!

网友:
可惜没有地方加工,我也想弄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碉堡的前兆!!

赞成,感觉电机小了.....

网友:
楼主,太有米了

楼主:
上张试组装的照片,配件目前电镀中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张试组装的照片,配件目前电镀中

楼主的驱动板在哪里买的?

网友:
厉害,关注最新近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驱动板在哪里买的?

驱动X宝上买的

网友:
中毒已深

网友:
楼主中毒不浅啊。。。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了。。诶。。。

网友(2014-01-18):
Z轴装配值得借鉴哈

网友:
电机的确太小了,能共享一下你的SW文件吗?想玩玩

网友(2014-03-10):
结构不错,学习学习下,
y轴的设计我可能会将导轨与丝杆设计在同一平面,移动时无内扭力

网友:
42 出力小了 57

网友:
Waiting for more update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DIY跟机械DIY,花费算小了

DIY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土豪级别,可惜行程太小,驱动太弱,建议下一个jj行程608030 全伺服驱动

网友:
电机肯定太小了,很容易失步

网友(2014-05-01):
机架太结实了吧。。

网友:
楼主真的好牛呀。

网友:
看楼主Z轴的设计,估计也考虑了用小点功率的步进电机吧?不过个人认为如果楼主不是特殊用途,这个行程真的有点小,就不知道用42的步进电机能不能施加足够的切屑压力呢,不过楼主这机器真的很漂亮

网友:
很棒的机器,z轴电机大点就好

网友(2014-07-18):
楼主,下文呢?机机做的咋样啦?

网友(2014-09-04):
土豪,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网友:
值得拥有~

网友:
建议先用PVC之类的材料验证后 在使用钢材制作 减少设计错误而产生的损失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都是.猛兽!!!

网友:
这机台强悍,结实。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个行程这么小的钢炮干嘛用

网友:
设计太复杂了

网友:
电机 和机身严重不协调啊,好比小刀杀牛啊。

网友:
楼主,42电机太小了,你这个移动部件应该上10kg了,最少57-112才行吧

网友(2014-10-11):
受不鸟了,太激动了

网友:
这个真的太舍得下料了

网友:
LZ投入不少呀!

网友:
看上去就觉得很重

网友:
LZ发了一个贴就蒸发了

网友:
等看结果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4-11-21):
楼主怎么没音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了

网友:
有点烧钱啊

网友:
这机器用来啃钢吗

网友:
楼用的是两列珠的轻轨吧?不能大吃刀

网友(2016-12-26):
what is the result?
It looks like the z axle is belt driven.

网友:
做下来也是价格不菲哟感觉

网友:
估计楼主账号找不回来了, 没有后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