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安装MDK5 编译时出错,求解答!

楼主(2013-11-01):
就是这样,前面的文件都没事,编译到  core_cm3.c  文件的时候就出错了,
错误信息是

..\Output\STM32-DEMO.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有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求解答啊。

在help文件里 搜这个错误,E文不行是硬伤,也没看懂。现在也贴过来,希望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filename>: <reason>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linker was unable to open a file specified on the linker command line. This can indicate a problem accessing the file or a fault with the command line specified. Some common occurrences of this message are: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armlib/{libnam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ither specify the library path with --libpath or set the ARMCCnLIB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install_directory\lib.

See the following in the Linker Reference:

--libpath=pathlist.

See the following in Introducing the ARM Compiler toolchain:

Toolchain environment variables.

Note
In ARM Compiler toolchain v5.0 and later, armlink does not require the ARMCCnLIB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be set.

Error : armlink : L6002: Could not open file errors=ver.txt
Caused by the double-dash (--) missing from in front of errors=ver.txt. If you do not prefix options with -- or - the linker treats them as input files and fails the link step because it is unable to load all the specified files. The correct switch is --errors=ver.txt

楼主:
自顶,等高人。。。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现象,系统也是win8 64位的,
即便是编译例子项目也一样的报编译错误!
不知道哪位大师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的是编译任何文件都报编译错误!
删除了程序重新装了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了,我还特意重装了一下系统,还是不能解决.但是我另外两台电脑就没有这个问题,其中一台也是win8的.现在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A:
XP系统现在也遇到类似情况,此前正常.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系统现在也遇到类似情况,此前正常.求助.

我现在打算重做成win7系统,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P系统现在也遇到类似情况,此前正常.求助.

我在想层主是不是把keil5 安装在了有中文路径下?
因为我的keil5是安装在中文目录下的,所以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层主是不是把keil5 安装在了有中文路径下?
因为我的keil5是安装在中文目录下的,所以问一下有没有 ...

没有,默认的c盘,你系统重做了没?我的这台公司电脑重做系统非常麻烦,需要电脑部搞,层层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默认的c盘,你系统重做了没?我的这台公司电脑重做系统非常麻烦,需要电脑部搞,层层等待. ...

还没有,不过照你用xp都出问题,感觉好像不是系统的问题,是人品太差了吧。。。

网友:
e  额  我还想装 win8.1呢 幸亏没装 光盘都做好了

网友B:
就是CMSIS1.x和CMSIS2.x不兼容的问题,这个问题两年前就在IAR上面发生过,只不过MDK升级到5才升级到CMSIS2版本所以这个bug晚出来了2年。解决方案是删除工程中的core_cm3.c,然后用此贴里面三个h文件覆盖掉core_cm3.h。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20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CMSIS1.x和CMSIS2.x不兼容的问题,这个问题两年前就在IAR上面发生过,只不过MDK升级到5才升级到CMSIS2 ...

真是帮了大忙了,多谢了。。。。跪拜

网友:
用build而不是rebuild都会全部重新编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层主是不是把keil5 安装在了有中文路径下?
因为我的keil5是安装在中文目录下的,所以问一下有没有 ...

问题已经找到!就是安装系统时的用户名是中文导致的!
重新建一个纯英文的用户,登陆后再安装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系统现在也遇到类似情况,此前正常.求助.

我的问题已经找到!就是安装系统时的用户名是中文导致的!
重新建一个纯英文的用户,登陆后再安装就正常了!

网友(2013-12-26):
总结一下:看来是两种解决方法:一是英文用户 二是替换CMSIS文件。

网友:
我用的也是w8也是64位,,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LS各位真不是一般的凶残,软件有问题就做系统。

每次想做系统我都嫌烦,宁愿慢慢排查问题

网友:
我电脑里所有和编程开发有关的目录全是英文的

网友:
我用的WIN8 64bit的用MDK5没有问题,也是编译的STM32的程序

网友:
之前也遇到了,stt32的固件库就是这个问题 。

网友(2014-02-25):
该死的中文用户名,以下是我的解决方法,亲测有效,没有测试稳定性。计算机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XX的用户变量(xx是用户名一部分)  里面的temp 和tmp路径是%userprofile%开头,把两个%userprofile%替换成c:\user\default。这样临时文件就不用存到有中文的路径了。原来的%userprofile%默认是c:\user\中文用户名。

网友:
学习下,回头装装试试

网友(2015-10-12):
不知道MDK5.11支持win10不,我用win10每编译各异c文件 出现一次楼主那样的错误。

网友:
最好不要用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