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算法的理解

楼主(2013-11-01):
MWC的理解,也不知对否,有兴趣的朋友参考,或提意见。

网友:
自己写的还是?

楼主:
其它还有 研究中。

网友:
期待楼主奉献更精彩的文章

网友:
很精彩的文章。

网友:
不错,帮助我们理解代码,辛苦了。。。。。。

网友:
很不错的理解。

网友:
一直纠结于mwc满篇的#ifdef和#endif,楼主这个很好啊

网友:
真是雪中送炭啊  感谢楼主 最近正在纠结MWC的姿态解算部分。。。。

网友A:
楼主想请教一个关于getEstimatedAttitude()函数的问题:EstG32.V.Z 和EstG.V.Z的关系?

在getEstimatedAttitude()函数中调用了rotateV(&EstG.V,deltaGyroAngle); 对EstG.V向量更新,只用到了角速度参量(deltaGyroAngle[axis] = gyroADC[axis]  * scale;)。。。。(在后面的代码中 EstG.V不见了 ,很想知道它传递向哪里了?,一下我我的寻找过程)

代码然后就是互补滤波:EstG.A[axis] = (EstG.A[axis] * GYR_CMPF_FACTOR + accSmooth[axis]) * INV_GYR_CMPF_FACTOR; 只用到了加速度参量accSmooth[axis]

在之后就是浮点转换成整数 EstG32.A[axis] = EstG.A[axis]; //  还是没见EstG.V

最后几行代码了:
// Attitude of the estimated vector
  int32_t sqGZ = sq(EstG32.V.Z);。。。。。。EstG32.V.Z 从哪里冒出来的 和EstG.V.Z有什么关系呢?
  int32_t sqGX = sq(EstG32.V.X);
  int32_t sqGY = sq(EstG32.V.Y);
  int32_t sqGX_sqGZ = sqGX + sqGZ;
  float invmagXZ  = InvSqrt(sqGX_sqGZ);
  invG = InvSqrt(sqGX_sqGZ + sqGY);
  angle[ROLL]  = _atan2(EstG32.V.X , EstG32.V.Z);。。。。。。计算角度也是用的EstG32.V.Z 不见EstG.V.Z
  angle[PITCH] = _atan2(EstG32.V.Y , invmagXZ*sqGX_sqGZ);
#if MAG
    heading = _atan2(
      EstM32.V.Z * EstG32.V.X - EstM32.V.X * EstG32.V.Z,
      EstM32.V.Y * invG * sqGX_sqGZ  - (EstM32.V.X * EstG32.V.X + EstM32.V.Z * EstG32.V.Z) * invG * EstG32.V.Y );
    heading += MAG_DECLINIATION * 10; //add declination
    heading = heading /10;
  #endif

网友:
EstG32.V.Z 和EstG.V.Z是一个联合变量

楼主(2013-12-01):
typedef struct fp_vector {
  float X;
  float Y;
  float Z;
} t_fp_vector_def;

typedef union {
  float   A[3];
  t_fp_vector_def V;
} t_fp_vector;
这应该就是回答了。但我的版本里面没有EstG32结构变量。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作.Mark学习!

楼主:
上次发送文件后发现有错误,修改的地方件附件图片。

网友:
Madgwick的算法貌似也很不错

网友B:
求教一下楼主,对MWC的PID理解,P是角度的差,I是角度差的积分,这都好理解,但为什么D是角加速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楼主,对MWC的PID理解,P是角度的差,I是角度差的积分,这都好理解,但为什么D是角加速度呢? ...

D是角度的微分,也就是角度变化率,也就是角速度。陀螺仪输出角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是角度的微分,也就是角度变化率,也就是角速度。陀螺仪输出角速度

贴段代码:
            delta = gyroData[axis] - lastGyro[axis];        //16 bits is ok here, the dif between 2 consecutive gyro reads is limited to 800
            lastGyro[axis] = gyroData[axis];
            deltaSum = delta1[axis] + delta2[axis] + delta;
            DTerm = ((int32_t) deltaSum * dynD8[axis]) >> 5;

这里 gyroData[axis]不是角速度吗,然后跟前次角速度做差,后面又跟前两次计算的做和,
这不是角速度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段代码:
            delta = gyroData[axis] - lastGyro[axis];        //16 bits is ok here, the d ...

哦~ 你怎么把MWC的PID的代码搬过来了~ 这个帖子是说角度融合部分。

至于你说的D为什么是陀螺仪再微分。

其实,是这样的:那段PID有兼容某些飞机只有3轴陀螺仪的场合,主控量是角速度。那么PID,的D就要再微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你怎么把MWC的PID的代码搬过来了~ 这个帖子是说角度融合部分。

至于你说的D为什么是陀螺 ...

噢 ,那难道MWC主要是PI 控制? 主要是现在一直觉得姿态结算固然重要,但一个好的PID更会关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噢 ,那难道MWC主要是PI 控制? 主要是现在一直觉得姿态结算固然重要,但一个好的PID更会关键啊 ...

是PID的,只是老的飞机只有陀螺仪,得不到角度。 所以要用你说的那个代码。。 好的pid咳哟你不角度滞后过冲等毛病。但是整体稳定性是姿态决定的。pid决定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ID的,只是老的飞机只有陀螺仪,得不到角度。 所以要用你说的那个代码。。 好的pid咳哟你不角度滞后过 ...

楼层用的是哪种PID呢,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2014-01-23):
很不错的理解

网友:
顶一个,多谢分享了。

网友:
顶一个,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主急公好义,雪中送炭,感谢

网友:
这个得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2014-06-05):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请教一个关于getEstimatedAttitude()函数的问题:EstG32.V.Z 和EstG.V.Z的关系?

在getEstimatedAtt ...

你好,请问你弄明白了吗 ,我最近在看这部分的代码,也有相同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请教一个关于getEstimatedAttitude()函数的问题:EstG32.V.Z 和EstG.V.Z的关系?

在getEstimatedAtt ...

EstG.V没有看到它的赋值语句啊?它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发送文件后发现有错误,修改的地方件附件图片。

楼主,公式中的v_temp.x是pitch轴上一次的角度吗?用上一次的角度计算最新的角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公式依然把磁场起决定作用的YAW数据耦合到了其它两个轴上。

楼主:
航向角 使用了向量ESTG和ESTM的叉乘,为啥得到的新向量的X和Y轴的分量的反正切就是航向角呢?  有明白的说说.

网友(2014-07-23):
12楼的问题我也有疑问,不知道谁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2015-04-06):
感谢搂住,注释的很到位

网友(2015-08-18):
图里面的坐标系是不是画错了,z轴应该向上吧。而且转动的顺序为什么是先roll再pitch再yaw

网友(2015-10-29):
看了旋转矩阵这块,还是不懂,请教下,可否稍微解释下这段程序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