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楼主(2013-11-01):
我用494做的一个开关电源,boost,发现电路自激了,电感叫的厉害,效率也上不去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电感多大?

楼主:
2圈,4股,0.4mm

网友(2014-08-16):
电路有错误
TL494的发射极输出还需要1个PNP三极管和1个二极管,用来关断MOS的

网友:
感量太大了,饱和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494做boost这种非典型方案呢?用3843多好。

楼主:
都差不多,其实

网友:
494经典啊,做着玩不错,这电感值纯属蒙上去了。

网友:
494输出不是推挽的,要加一个NPN来下拉,你这个没有烧管吗?另外电感要计算,一般2匝太少了吧?

网友A:
Boost电路用个单片机控制会好玩一些。而且可以顺便学学PID的整定

网友:
电感叫的厉害可能是磁芯饱和了,或者boost变换器工作在CCM模式右边平面的零点起作用导致环路不稳定。不过感觉应该是磁芯饱和的机会比较大,换一个大点的磁芯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电路用个单片机控制会好玩一些。而且可以顺便学学PID的整定

对头,单片机不可或缺现在工程中,现在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