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和IIC能共线使用不?

楼主(2013-11-01):
  现在有个这样的情况 。要读一个24C02 和 SPI数据 。 先是检测这条总线上有没挂载IIC  ,如果有,读IIC的数据(几个字节),读完然后才会有SPI数据过来,读SPI数据。现在是问题是:一旦挂接了IIC器件的话,IIC数据可以正常读写,SPI数据读不出来了,我用的MCU有硬件SPI(STC),连SPI中断都进不去。总线上也试过加上拉5.1K,结果连IIC数据都无法读写了。用逻辑分析仪抓波,波形正确,求教解决方法!

网友A:
加个片选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片选脚?

应该不是片选的问题,在SPI的时候 已经是没有了IIc信号,不需要区分了。我师傅说,IIC硬件连接会影响SPI通信时序,但是不解!求大神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搜一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搜一下我的帖子

你好,能给个连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搜一下我的帖子

帖子搜到了,上面没看见解决方法,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还是分开用 ,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分开用 ,何必呢

好像是IIC和SPI的CLK线不能公用,哪怕是IIC只挂接在上面不做任何处理也不行,导致SPI的CLK紊乱

网友:
楼主不是说挂示波器一切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搜到了,上面没看见解决方法,最后怎么解决的?

最后是按照我楼上图中做的,接上拉电阻,软件里面注意好复用功能的切换,硬件上分时复用即可。

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