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桥法测电容呢,相比普通分压法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13-11-02):
书上画的一个电桥,四个电阻调平衡后,去掉一个,换成待测电阻,然后读节点电压差,这个方法和分压法测电阻有什么区别,

U,=UR4/(R3+R4)-UR7/(R3+R7)
U,=UR1/R2
最后结果都一样呀,用电桥法,要测R3,R4两个电阻,分压法只要知道一个R1的电阻就可以了,这个精度是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

网友:
电桥能消除引线电阻吧,两线制则不能
比如你测毫欧电阻时,引线电阻都不小,四线制电桥能消除引线电阻,好像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电容还是电阻。。。

打错了,测电阻

网友:
以前分压用模拟表头不行,因为电压会影响,现在没事,同样测试电压,只要ADC的参考电压与分压的测试电压同源就行。这是我的理解,不对楼下拍砖

网友B:
电桥要配合差分放大器才有用;
比如其它三个电阻是1k,有一个是1.001k,分压法就不好测;
电桥法就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要配合差分放大器才有用;
比如其它三个电阻是1k,有一个是1.001k,分压法就不好测;
电桥法就很方便 ...

分压法和电桥法的公式形式最后解地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以0v做比较,一个以2.5v节点电压做比较,最后的结果分压法是2.5v-0v,电桥法0-2.5v,电阻的该变量对应的电压该变量都是一样的,而且电桥法读数需要知道两个电阻的阻值,分压法只需要知道一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C:
分压法需要高精度参考电压、电压表,高精度电阻
电桥法只需要高精度电阻、高灵敏电压表
显然电桥法容易实现和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压法需要高精度参考电压、电压表,高精度电阻
电桥法只需要高精度电阻、高灵敏电压表
显然电桥法容易实现 ...

电桥法,也需要高精度参考电压呀,这两个公式形式都是一样,都和电源电压U相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压法和电桥法的公式形式最后解地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以0v做比较,一个以2.5v节点电压做比较,最后的结 ...

孺子不可教也。
懒得跟你讲了,自己翻书去

网友B:
算了再讲一遍,比如右图电压表左边电位是2.51v、右边电位是2.5v;
电压表读数是0.01v;然后加入一个差动放大器(减法器)将其放大就可以测的很微弱的电阻变化。
左图的参考点是0v,右图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再讲一遍,比如右图电压表左边电位是2.51v、右边电位是2.5v;
电压表读数是0.01v;然后加入一个差动放 ...

调成功了,是这个样子,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N沟道mos场效应管应如何用,我想把它做开关,应该如何接呢,无论如何都是导通的

G就是有螺丝孔的那个吗,G的高低电平控制DS导通?是用的IRF540N,DS两端接上电机就转,G为接地是,转的快一些,G不接地是转的慢一些,无论如何都不停,这如何处理?
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