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PE,自己写PIT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11-02):
中断向量表是使用的PE生成的向量表,需要修改的都改正了,但是编译时出现上面这个错误。
百度没有结果之后只好求助众坛友了,在线,急等啊

网友:
不清楚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odeWarrior,从图上看编译器不认你这JMP指令,你看下官方例程或网友代码是如何跳转到Startup的参考下吧

网友:
用汇编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