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一个手机厂商给手机配置超大容量电池呢?

楼主(2013-11-02):
现在,智能手机都向超薄方向发展,可是智能手机就象小型电脑一样,特别费电,一般都要一天一充电。
为什么没有一个厂商开发超大电池手机呢?
比如说,某种手机厚度8mm,配备的电池2000mAH,然后,手机厂商另行设计一个加厚电池后盖,这个后盖8mm厚度,客户可以选配这个配件,选配这种电池安装于手机上,能使手机的整体厚度达到16mm,电池容量变成16000mAH,这样手机充一次电,可以用8天。
某个手机厂商,三星或者苹果又可以增加一条专利,叫做"附加电池方案"

网友A:
你不知道小米有吗

网友:
怕炸。100万分之一几率就不得了。

网友:
这么大不会有安全问题?得冲多久才能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小米有吗

我以前用过天时达手机,也有加厚电池套装,但是,和小米一样,电池容量增加的并不大。
如果能增加到和手机厚度差不多,容量就可成倍增加。
最主要的,这个有人申请专利权了吗?如果没有,赶紧申请一个吧,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筹码。

网友:
小米2s   有

网友:
联想的p780 4000mAh,算是目前比较大容量了。
摩托的刀锋系列,就有厚薄两种电池

网友:
佳域的也是2种电池    小的2000  大的 3000.当时选他就是电池够大。

网友B:
太阳能充呀,手机背盖就是太阳能电池极板,反着放在办公桌上就能充电

网友:
长虹   海豚  不是号称  2700mAh,,,实际电池上好像也是贴的:2000~2400

网友:
电池没报废
手机就要被淘汰了

旧电池装到新手机里又不能用

网友:
用户更注重体验,而不是续航能力,而且一天充一次也不算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充呀,手机背盖就是太阳能电池极板,反着放在办公桌上就能充电

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就算你放到太阳底下都不够待机的

网友:
“待机一白天”是几乎所有智能机难逃的,一个是液晶耗电,一个是系统耗电。

手机应该改进待机模式,可以设置成,待机模式下关闭安卓,启用功能机模式,只有电话和短信这基本应用。
使用时,从功能机模式转换到安卓模式,时间别超过半分钟。

网友:
安全性和充电时间都要考虑的,手机厂商把这个作为一个赚钱的卖点,但是续航时间说实话提升不会太多,大容量电池需要更多安全防护,否则爆炸着火的威力更大。

网友:
应该是无利可图,有钱就会赚了

网友:
3种解决思路
1 是寻求电池技术的突破, 获得更大容量, 现有技术只能把电池做大 效果凑合, 基本满足需求
2, 手机更低功耗的结构, 例如采用忆阻器这种新型器件, 同样的电源待机更久
3 更方便的充电技术 和更低成本 例如无线充电 接触充电等 ,手机放在桌子上就可以充电,  在常见场合无线充电 基本可以优化充电体验 用户根本感觉不到充电是个必要动作.

你们会选择哪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