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调速问题 关于mach3的

楼主(2013-11-02):
参照论坛里 的电路图 弄的
现在板子刻好  用可调电阻调速 没有问题
与控制板的pwm口连接  就是调不了速  电机不动
在mach3中调转速 控制板pwm口0-5v的电压 变化  想来想去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A(2013-12-13):
遇到同样问题,手动可以,用mach3控制不行。不过我是用pc817光耦,是四脚的,我以为是我的光耦不行。如解决问题后请告诉我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手动可以,用mach3控制不行。不过我是用pc817光耦,是四脚的,我以为是我的光耦不行。如解决 ...

注意下 供电 光耦两边的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