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如何测速?

楼主(2013-11-02):
用的是775直流电机,12V的,需要记录电机转了多少转。
由于电机尾部没有输出轴,没办法加装编码盘,是否可以通过检测电机电流波动测量电机转速?电机转子绕组在换相时是否有电流波动呢?

网友A:
霍尔传感器

贴在传动链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

贴在传动链上试试

电机正面输出轴直接插入设备内部了,里面是封闭的,什么也装不上,只能在尾部输出轴解决问题,而尾部输出只有两毫米的小尾巴,什么也装不上。我本想在尾部装个磁环,用霍尔检测的,但是装不上。

各路大神,有没有电子方式测速的方案呢?检测电机电流能否实现呢?

网友B:
小尾巴上粘一块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尾巴上粘一块磁铁

粘接面积太小了,怕没转几天此贴掉了,那也太不够意思了,毕竟设备可靠稳定性很重要的。

网友C:
电机感应出来的电压与转速成正比

网友:
钻孔连接磁条!

网友D:
贴在电机外壳上

网友:
换个后端加长轴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在电机外壳上

贴在外壳上试了,霍尔感应不到。
对电机拖动不太了解,可能是电机内部已经形成磁场环形回路了,霍尔在电机外面无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感应出来的电压与转速成正比

需要准确记录电机转了多少圈,通过感电压能实现吗?转的速度到无所谓,不用记录。

网友:
电机负载肯定有运动的部分,只要有运动的部分就能测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接面积太小了,怕没转几天此贴掉了,那也太不够意思了,毕竟设备可靠稳定性很重要的。 ...

如果有条件的话,制作一个套子,确保能够很好的粘住.

网友:
把轴的一半 涂黑  装个  红外光传感器

网友E:
可以测量电流(无感电阻),根据电流的波动(A/D采样)提取基频(FFT算法),根据换相片数计算转速。转速是否稳定和准确取决于算法。哦也

网友:
也可以用可变带通滤波器扫描基频,最大的值的时候停止扫描,测得该基频的频率,在计算转速,整个不接触测量的核心是找到脉动电流的基频。

网友:
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在轴上贴一小块反射面(以前做过用香烟锡纸效果很好)

网友:
轴上钻孔再接码盘或者别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感应出来的电压与转速成正比

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想请教大师,怎样才能取得感应的电压?(我一直在取有刷电机产生的火花干扰,注定失败)

网友:
测速的话  编码器比较靠谱,既然是电机就可以加转动轮之类的东西,或者用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测量电流(无感电阻),根据电流的波动(A/D采样)提取基频(FFT算法),根据换相片数计算转速。转速是 ...

这个 方法 测速 就看功力了  搞不好就不准确

网友:
从控制器入手,截取换向信号。加上电机极对数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
rpm = 60f/p   f是换向造成的电流脉动频率,p是极对数,是不是这个公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