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通过,但是综合后,报告使用的逻辑单元为0,求解释

楼主(2013-11-02):
编译通过,但是综合后,报告使用的逻辑单元为0,求解释?

楼主:
额 错了,应该是在编译后的报告中,显示的逻辑单元使用量为0.。。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了偶数个的一串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了偶数个的一串反相器?

E  这个 你还真猜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E  这个 你还真猜错了。。。。

单个模块编译还好,把两个模块连起来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个模块编译还好,把两个模块连起来就不行了。。

有可能是我顶层模块的输入没有驱动顶层模块的输出。但是顶层模块的输出是由第二个模块产生的呀?而顶层模块的输入第一个木块才用得着。比如输入A驱动模块A产生输出B,输出B驱动模块B产生输出C,所以就说我的C不是由A驱动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了偶数个的一串反相器?

有可能是我顶层模块的输入没有驱动顶层模块的输出。但是顶层模块的输出是由第二个模块产生的呀?而顶层模块的输入第一个木块才用得着。比如输入A驱动模块A产生输出B,输出B驱动模块B产生输出C,所以就说我的C不是由A驱动的。郁闷。。。。

网友:
发源码上来看看。。。。

网友B:
综合器优化掉了。  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C:
有些引脚下没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引脚下没有用到

貌似是这样的,我有个模块里的某个过程块没有用到输入的Rst_n,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综合器优化掉了。  电路设计有问题。

嗯,确实有问题啊。。。。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都是设计问题,导致被综合器优化掉

网友:
说明你的程序有用的部分没执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