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3-11-02):
有谁做过恒压供水的项目?PID的参数该怎么设置?谁可以分享点资料?

网友A:
都用的plc

网友B:
变频器加压力传感器

网友:
恒压供水用的产品也不说怎么告诉你

网友:
做过这个恒压供水的PID数显表,根据系统的实际情况调整参数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用单片机带变频器

网友D:
这是附近

网友:
我有,我做过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的plc

嗯,我用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并进行PID控制输出一个0~50KHZ的高速脉冲控制变频器(英威腾CHF100)的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用单片机带变频器

谢谢。正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用单片机带变频器

谢谢,正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附近

能不能讲下你的思路?给个图给我看下也行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加压力传感器

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并进行PID控制输出一个0~50KHZ的高速脉冲控制变频器(英威腾CHF100)的输出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讲下你的思路?给个图给我看下也行1

我只有一点资料

网友:
以前做过这个项目,直接从市场上买一个24V供电的压力传感器,然后直接把它接在变频器上,很方便的,出水口需要一个鼓胀罐。

网友E:
变频器内部自带的就有PID调整程序,参数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去设置,里面的参数大概有200多项,不过你只需要用到其中的十几项调整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内部自带的就有PID调整程序,参数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控制面板去设置,里面的参数大概有200多项,不过你 ...

嗯,谢谢。如果我想用单片机的AD/DA采集压力传感器额数据到变频器,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
这做块还是用PLC好点吧

网友:
用供水专用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加压力传感器

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学校装了一套可以自动调速的抽水电机,据说是日本进口的,然后每过几个月学校的变压器就烧一次,每过几个月我们就有一次临时休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如果我想用单片机的AD/DA采集压力传感器额数据到变频器,用单片机控制变频器可以吗 ...

你何必操这份心,变频器内部都做好的,你只需要加上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了,目前市场上的恒压供水基本是我所说的这个方案,非常简单的。难道你们有特殊的要求?反正变频器里有很多的参数供你调整。详细资料请咨询变频器厂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学校装了一套可以自动调速的抽水电机,据说是日本进口的,然后每过几个月学校的变压器 ...

我在六年前做的恒压供水系统,到现在都还在正常工作,没有出问题,那只能说你们的变频器质量太差,或者是安装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