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积分问题

楼主(2013-11-02):
运放积分的话,理论上不是三角波吗,这里仿真怎么是矩形波呢,
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A:
方波积分是三角波啊。

网友:
你这输入幅度太大了,multisim中的虚拟运放好像有限幅的。。。

网友B:
输入信号频率太低了,增大RC或输入信号的频率就有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积分是三角波啊。

是三角波,打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频率太低了,增大RC或输入信号的频率就有效果了

我提高了频率信号, 如果再提高或增大RC的话,就出现正弦波了, 问题是输出的波接近三角型,但是发生了位移,也和理想的结构不一样了
另外我降低输入幅度的话,输出也变成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三角波,打错了不好意思

哈哈,还是莫名其糊涂!

网友D:
电路仿真器确实能提供无尽的乐趣,大家快来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是莫名其糊涂!

大侠看起了,仿真很厉害的,模拟很强的, 我这刚入门,学这仿真,
怎么提高啊找电路图画后仿真看现象吗, 复杂的模拟图我见了头就大,不知道从哪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仿真器确实能提供无尽的乐趣,大家快来用用吧。

支持,仿真的确能把看不见得东西形象表现出来,大侠指导我多次模拟上的问题了,
不知仿真后,怎么再回到真实的电路还需要做些什么

网友E:
你的信号源是sin啊。
你到底准备对什么波形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信号源是sin啊。
你到底准备对什么波形积分?

输入的是正弦吧,输出不就是对输入的波进行积分吗

网友:
敢情不是电路问题,是数学不及格的问题。

网友:
确实坑爹。

正弦波的积分是余弦波!

另外把频率该大点,幅值改小点。

楼主:
在侠见笑了,确实数学就没及格过

网友:
本贴分明玩儿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