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Edit + WinAVR: 搭建全功能LGT/AVR开发环境!

楼主(2013-11-02):
仅仅通过UE和WinAVR, 不需要任何其辅助软件,配合附件提供的2个文本文档,就可以将UltraEdit
改造为一个全功能的LGT/AVR开发环境,支持一下功能:

1. 项目建立和管理
2. 所有的操作都是通过UE启动,无需任何命令行操作
3. 可以随意向项目中添加目录,文件,修改文件名称
4. 可以实现编译,下载,在线调试
5. 可以通过双击编译出错信息定位错误发生的位置
6. 仅仅需要UE + WINAVR (SWDICE_mkII如果需要安装驱动,也是由WinAVR自带的驱动)

下面是设置文档和所需附件:

下面就是上图了:

IDE概貌:

自定义菜单项

下载程序到目标芯片

调试环境

【调试的速度很慢, 有待改善!】

网友:
架构不错,UE下编辑源程序绝对的好用,能实现编译和下载功能的无缝集成,开发起来很方便。

网友:
这个要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3-12-07):
不错,UltraEdit原来还能这么用,很不错。

网友:
UltraEdit + WinAVR: 搭建全功能LGT/AVR开发环境  很好!

网友:
这个好方便

网友(2014-04-14):
版主怎么没有下文了呢!很期待啊。。。。

楼主:
我们在开发另外一个IDE, 会让熟悉和开发LGT芯片非常的简单, 将会在下个月发布。

网友:
IDE什么时候有?

网友(2014-10-19):
下载和调试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A(2015-10-30):
这个环境有更新吗?官方有没有IDE,另外推荐用哪个IDE,找了半天 硬是没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环境有更新吗?官方有没有IDE,另外推荐用哪个IDE,找了半天 硬是没入门 ...

LGT8F08A/88A/X8D 这些MCU是AVR兼容, 开发环境和AVR的一样。
推荐使用IAR workbench for AVR, 刚接触的话可以配合LGTSDK Buidler使用
调试器/烧写器使用LGTSWD mkII

LGT8P653A以及新的LGT8F684A是PIC兼容的构架, 开发环境和PIC的一致;
推荐使用MPLAB IDE + PICC, 可以使用汇编或者C
这个目前不支持在线调试, 烧写器用LGTSWD mkII + 升压配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LGT8F08A/88A/X8D 这些MCU是AVR兼容, 开发环境和AVR的一样。
推荐使用IAR workbench for AVR, 刚接触的 ...

请问哪个版本的IAR AVR和谐起来方便点,我下了个新的 结果和谐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个版本的IAR AVR和谐起来方便点,我下了个新的 结果和谐不了,谢谢! ...

http://pan.baidu.com/s/1bnqfPzL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bnqfPzL

马上被取消了 悲剧
请问 LGT那个开发板 的原理图有吗?有没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被取消了 悲剧
请问 LGT那个开发板 的原理图有吗?有没有例程?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t1AFm 密码: rmp7

有原理图, 网站上找找看(www.lgt-semi.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t1AFm 密码: rmp7

有原理图, 网站上找找看(www.lgt-semi.com) ...

百度盘里的用其中的软件破解不了?是我win7 64位系统的缘故 还是装了其他430 STM8 IAR版本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t1AFm 密码: rmp7

有原理图, 网站上找找看(www.lgt-semi.com) ...

不好意思,用了雷锋的破解软件搞定,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t1AFm 密码: rmp7

有原理图, 网站上找找看(www.lgt-semi.com) ...

请问用SDK 配置完后,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 貌似c和h文件都已经生成

楼主:
没有设置IAR的相关路径,在Device view下,setting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