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还原项目外包

楼主(2013-11-02):
这里有1是ROM1,2是ROM2都是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可读出来的,但是代码都是乱的           通过3CPLD来加密的
能有办法把ROM1里面的代码还原成可读的代码吗?有能力的加QQ详谈:369304055

网友:
说白了就是解密CPLD的嘛,CPLD什么型号?

网友:
可读... lz 你这个要求太狠了. 一般抄到可执行而已.

楼主:
有.pof代码 能破解还原吗?

楼主:
我帮人转发的

网友:
有pof文件直接抄板就行了

网友:
要还原成可读的代码,不大可能。楼主可以请人重新设计嘛

网友:
不知道 actel 的加密性能怎么样

网友:
这个非常有难度应该说是不可能

网友:
啥功能,正向不好实现么

网友:
还是重做吧

网友:
要是能解密CPLD,只能去Altera原厂公司找找了

网友:
楼主重做吧,把需求发出来,也许比破解的成本低

楼主:
已找到人结贴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抄呢?知道功能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网友:
楼主教会大家一种FPGA加密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