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尔HR7P90芯片是否可以定义大于128字节的数组

楼主(2013-11-02):
在海尔IDE环境中定义了1个大于128字节的变量数组时,编译通不过,报错提示RAM需求大于1个Section,查看芯片手册,有对应的指令能够对64K的RAM空间间接寻址访问的。为芯片本身不支持,还是C编译器不支持呢?搞不明白,向诸位及版主请教,先谢谢诸位。

网友:
同问,如何定义大的缓冲区,PIC的PICC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使用绝对地址定义就行了。比如定义以0x00fb地址开始的129字节数组,就写成unsigned char u08_Temp[129] @0x00fb;

网友:
海尔C编译器可以对新推出几款芯片实现自动分配,但是对HR7P90H芯片还是不能实现此功能,如果用户遇到大数组的问题,目前解决方法是拆分成两个数组。

楼主:
谢谢版主及大家的热情关注和回复,如果是编译器的原因,宜针对HR7P系列拥有大容量RAM的单片机进行编译器优化,实现直接大数组读写,至少要能支持直接定义512个字节的数组,这样通讯和复杂产品应用时才比较方便。
对于HR6P系列,RAM都不大,简单应用倒也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