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将protel99se中已经铺好地去掉

楼主(2013-11-02):
在用protel99se画完PCB后,做DRC检测时发现还有导线没有连接上,但是已经铺地了,求教该怎么弄?

网友:
1、去掉覆铜,连线,重新覆铜。
2、无视(按键里面已经连线了)

网友:
按住"shift"键,左键点击覆铜选择,按"ctrl" + "delete"

网友:
3楼正解,也可以,左键拉到一边,选中,按"ctrl" + "delete"

网友:
直接连上线,然后再在覆铜层左击,稍微拖动一下,然后再松开左键,覆铜区就又敷上了!!!

网友:
为什么不先drc再覆铜,难道楼主GND不走线直接覆铜

网友:
选中,删除,连线后再覆铜.

楼主:
谢谢了,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