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应用开发外扩ram的问题

楼主(2013-11-02):
请问给位网友开发基于28335的项目时一般都外扩ram吗?据说28335的256k字的flash不仅下载慢,而且又不经多次下载,之前用28027内部ram只有6k字,调试代码又不够。样机板外扩个ram,调试完程序还要把ram拿掉,板子还要重做。新手,没什么经验,希望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不需要重做,不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重做,不用就是了

对于28335有34K字的ram,一般的应用程序应该不外扩ram还是够用的。但是2802x、2803x的定点系列,只有6k字ram,调程序很容易就不够用了,又担心频繁的下程序把flash下坏,不知道这类小容量的c2000的dsp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貌似没见过2802x和2803x有外扩ram的。

网友:
我感觉这个还是根据你实际项目的需要

网友B:
外扩ram是必须的,你要问为什么,等你做实时控制做到一定的深度就知道了,再有dsp的flash一般调试烧写那么几十上百次的没问题,我经常使用flash调试不用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扩ram是必须的,你要问为什么,等你做实时控制做到一定的深度就知道了,再有dsp的flash一般调试烧写那么 ...

谢谢回复,我还是学生,工程经验比较少,除了实时控制在运算上面需要消耗比较多的RAM资源外还有哪些考虑呢?28335的RAM达到了34k字,虽然有一部分要作为堆栈之类的,但这样对于实时控制仍然不够用吗?虚心请教能举一个稍微具体些的例子吗?

网友:
遇到问题的时候,用来存储数据,分析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