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感慨普源DS1074Z示波器触发模式下按下stop后显示波形

楼主(2013-11-03):
使用了一下普源DS1074Z示波器,在触发模式下按下stop按键,在屏幕上显示如下图1模样.

然后来回旋转一下时基旋钮,结果波形显示正常了,如下图2.

显然按下stop要显示图2方式的波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思维方式,为啥普源示波器来个图1的显示方式, 这样查看stop后的波形不就累死了吗.

是不是还有什么要设置的,我上面的测量使用普源示波器出厂默认设置.

有人碰过这现象吗?

如果普源示波器在按下stop后显示就是要图1这样的, 那么是否可以推测普源的开发人员有意让使用普源示波器的工程师多多运动手臂和手指头!!!!!!!!!!!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TEK也这样。

网友A:
我身边TEK也是这样   DPO2024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感觉是stop后没有显示最后一屏,而是显示了DPO的叠加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stop后没有显示最后一屏,而是显示了DPO的叠加效果

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这样显示真心觉得非正常思维的显示模式,我用安捷伦的示波器6014不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有图片呀,你那里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身边TEK也是这样   DPO2024

DPO2024也这样子呀,那我公司准备明年买这个系列的,那就郁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PO2024也这样子呀,那我公司准备明年买这个系列的,那就郁闷了

这个有什么好郁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觉得,但是这样显示真心觉得非正常思维的显示模式,我用安捷伦的示波器6014不会这样的 ...

嗯,agilent 5000也不会。lz如何弄出图二的效果的呢

网友:
确实应当算BUG

网友:
示波器虽然是四通道,但触发电平只有一个,图片中两个通道用了不同周期间隔相当于测不同信号,触发设置的是以CH2为触发,触发电平在CH2上,虽然CH4波形看着同步但触发电平已经以CH2为主了,不同范围下可能会出现CH4虚触发。不同家示波器的默认设置不同,比如通道触发释抑默认的大小范围不同等,相同的测试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测两路不同范围信号如果只用边沿触发,AUTO会看到什么样子?这个视频操作前半部分可以很好的说明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4NTkzODM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DPO2024也这样子呀,那我公司准备明年买这个系列的,那就郁闷了

不是很好用啊,我在公司用2024几乎没人和我争的,还是买AG的吧,屏幕和手感好很多

网友D:
信源不应该选择频率高的CH4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信源不应该选择频率高的CH4吗?

触发源根据需要选择, 没有频率高低要求. 实际上用的多的往往是低频源, 最常见的,通过片选触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触发源根据需要选择, 没有频率高低要求. 实际上用的多的往往是低频源, 最常见的,通过片选触发 ...

你选择低频率出现这种问题不是很正常?
跟示波器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选择低频率出现这种问题不是很正常?
跟示波器没关系

running 时候如图1叫正常, stop如图2才叫正常

网友:
好像我用好多示波器都这样,还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正常, 就是那样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正常状态下是按照DPO显示,也就是叠加显示的,所以按stop会变成图1,在调整时基的时候实际上是读的最后一次保存的波形,所以会刷新成图2。如果真的要一次出现图形2的波形的话,可以使用单次触发模式。
以上已经在我的DS2072上面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agilent 5000也不会。lz如何弄出图二的效果的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5NjkwMTM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ning 时候如图1叫正常, stop如图2才叫正常

我也相当同意你的观点,这是人直觉的思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正常状态下是按照DPO显示,也就是叠加显示的,所以按stop会变成图1,在调整时基的时 ...

我觉得按下stop后应该出现图2的波形界面,要不然每次stop完后还要去旋一下时基旋钮,这样势必会给调试人员徒增不必要的麻烦.
laoniv你认为那种显示方便,图1?图2?

网友F:
不明白楼主为何要这样用,去强制STOP一个未触发同步的波形,能得到严谨的测试结果吗?
为何不正确触发得到稳定波形后按STOP?这让技术让触发让调试情何以堪。。。
泰克示波器也是这样的,只是没人会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楼主为何要这样用,去强制STOP一个未触发同步的波形,能得到严谨的测试结果吗?
为何不正确触发得到 ...

同样也发现了一个很难以接受的问题,如: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679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楼主为何要这样用,去强制STOP一个未触发同步的波形,能得到严谨的测试结果吗?
为何不正确触发得到 ...

那为啥旋一下时基旋钮又能显示正常波形,这个感觉明显就是软件上没有刷新一下最后触发一刻的波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白楼主为何要这样用,去强制STOP一个未触发同步的波形,能得到严谨的测试结果吗?
为何不正确触发得到 ...

你说泰克也有这个现象,那你觉得这个现象对用户来说是个不好的体验吗? 如果是,那可以改进之.
泰克有这样现象,不是没人在意,我就在意,我用的泰克的一型号就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我用过tek的也是这样,觉得有时候挺有用的。

如果需要图二那样,就按单次触发

网友(2014-09-14):
meisen999 在27楼说的
........,我用的泰克的一型号就没有这个现象.
,请问是用的泰克哪个型号啊?推荐一下

网友:
这个屏幕蛮大的啊

网友:
是你没有完全触发同步就按下STOP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泰克也有这个现象,那你觉得这个现象对用户来说是个不好的体验吗? 如果是,那可以改进之.
泰克有这样现 ...

同问,泰克哪个型号?

网友(2014-10-22):
TEK也这样。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可以选择交替触发,这样因两个时基不同的信号可以稳定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