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读取io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11-03):
int i;
i=P3;
这样可以读到P3的数据吗,读到的是几进制数据,如何转换成十进制数据?
如果写P3=1? P3硬件中全部接地独读到的数据时什么?置空时读到的是什么?
如果写P3=0?P3硬件中全部接高电平读到的是什么?置空时读到的是什么?
i=TH2;
这个是几进制数据?如何 转换到十进制 ?

网友:
P0没有内部上拉~要先写1再读~其它的直接读~

网友A:
这问题,你要系统的看看单片机基础的书。。。

网友B:
几进制数据对单片机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们习惯了10进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进制数据对单片机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们习惯了10进制而已。

  temp=P1;
  result=temp*1.0/255*500;

这样直接就转化了吗?这样直接就可以运算了吗,自动转化?
如果读的是寄存器数据i=TH2,这样i中的数据也直接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你要系统的看看单片机基础的书。。。

不知道你会不

网友:
不能这么写,不同的单片机读取IO信息的代码不一样,数的十进制只是我们方便理解,单片机只能理解二进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temp=P1;
  result=temp*1.0/255*500;

当然可以,譬如说你给P1复制0x55或者85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读取IO口的时候先置1,比如
int i;
P3=0xff;

为何要先置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要先置1?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D:
LZ?这样的问题,不要在论坛里问!!!这些东西书上都有,而且也可以问度娘,建议自己先查找资料,再问!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样的问题,不要在论坛里问!!!这些东西书上都有,而且也可以问度娘,建议自己先查找资料,再问!{:s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cialtype%3Dreward
这个问题可以不

网友:
必须先写再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由51单片机的结果决定的,如果你把端口都加上拉电阻的话也可以不用这条语句 ...

这个写1后读取,是在读计数器之类的数据寄存器,按键,其他的时候都要写吗,为什么按键,不写一也可以正常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