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SM330DLC芯片数据处理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11-03):
小弟我最近在捣鼓LSM330DLC,好不容易把数据读回来了,可是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16位数据实在转换不好。

就比如X轴的加速度值,我水平静止放置的时候,在Keil的debug模式下看到,读回来的数据是 0X1EA0,上下有点小浮动。当然这是把高八位读到后左移8位和低8位数据做或运算得到的。

可是我选择的最大量程是 正负4G,按照数据手册,每一位数据是2mg,这样一换算,就有15g,正常在静止时候不是应该是1g么?而且此时X轴 和Y轴,数据也几乎是0的。(有点细小的正负偏差)如果立起来,他们的最大值也大概在0X1E00和1F00的样子

而且我读回来的   WHO AM I  是正确的,和数据手册上的一样。。。
请问这是这么个情况,是我忽略了哪个要点么?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
还是没人。。好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最后得到的这个值要右移4位。。·

网友A(2014-03-04):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么?我也在捣鼓这个752939523@qq.com

楼主(2014-10-19):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代码么?我也在捣鼓这个

呃…很久没上了。。。现在才看到,。不好意思,,,相信你已经搞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