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小东西,希望大神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3-11-03):
这是一个小东西,确很让我费解。
它外表是这样的:一个按钮,五个LED灯
它功能是这样的:按一下按钮,五个灯常亮、再按一下按钮,五个灯交错着亮、再按一下按钮,五个灯做流水灯、再按就全灭。如此循环
问题是这样的:原本以为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单片机电路,拆进去一看,就一个简陋的电路板+一个黑团+一个按键
                      小弟我很费解。1、它主控芯片在黑团内?
                                           2、一般用什么主控能实现这个简单功能?
                                           3、还有就是它按键是什么原理实现的?我也能自己做吗?

给把几个问题都回答下吗?说很简单可是小弟真的不会。第三个问题是重点

网友A:
专用邦定芯片!很多玩具里用的就是这个,几毛钱~

网友:
呵呵 我那个  自行车 尾灯 也差不多这样的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 专用芯片  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跟节日串串灯一样

网友B:
用状态机就可以实现,黑团是个MCU。

网友:
这个轻松做到,电子部分除电池5,6毛钱

网友:
有可能是触发器+逻辑

网友:
像这样的 功能 绑定需要什么条件?
比如 绑定需要最小起订量多少?
绑定后 按照每片的价格 绑定另外收费 还是 单价销售?
启动最小绑定条件是什么? 多少钱能够绑定这样一个芯片?

网友:
如果用MCU做,是很简单的

网友:
绑定没什么条件 , 深圳很多绑定厂 , 大概打样的价格在800块吧,有点忘记了 ,
电路板一定要镀金哦,要不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状态机就可以实现,黑团是个MCU。

状态机?muc具体型号是什么呀?  还有大神能告诉我,他的按键是什么原理吗?

网友C:
什么MCU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的这几个功能都太简单了,随便找个MCU就能搞定,你图上那种黑疙瘩是厂家定制的很便宜的,自己开发一般没人用那种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状态机?muc具体型号是什么呀?  还有大神能告诉我,他的按键是什么原理吗? ...

按键背面是导电橡胶,外面一圈裙边,有弹性,在不受按压的时候,将导电橡胶弹起与PCB分离;
正面接触手指面是绝缘的,PCB是,呃,可以被导电橡胶短路的铜箔(敷银或敷金?)

原理嘛?和普通的开关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状态机?muc具体型号是什么呀?  还有大神能告诉我,他的按键是什么原理吗? ...

状态机,如果只按了一次就执行第一个代码,如果检测到连续按了两次就执行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MCU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的这几个功能都太简单了,随便找个MCU就能搞定,你图上那种黑疙瘩是厂家定制 ...

我知道随便一个mcu就可以搞定,可是就这个黑团肯定很便宜,想了解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背面是导电橡胶,外面一圈裙边,有弹性,在不受按压的时候,将导电橡胶弹起与PCB分离;
正面接触手指 ...

形容的倒是挺好的。呵呵。。最后来个不确定性,我表示很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背面是导电橡胶,外面一圈裙边,有弹性,在不受按压的时候,将导电橡胶弹起与PCB分离;
正面接触手指 ...

补充下:不过我有被感动到,突然想明白一些,确实可以这样。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E:
绑定是按照邦的线收费的   一条线多少钱,当然 一个IC线多的和线少的  价格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机,如果只按了一次就执行第一个代码,如果检测到连续按了两次就执行第二个。。。 ...

这样啊。没接触过,所以不懂。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绑定是按照邦的线收费的   一条线多少钱,当然 一个IC线多的和线少的  价格不一样的。 ...

有点不明白诶!按照线?我以为按照pcb大小、芯片的贵与不贵、参考下技术难度综合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诶!按照线?我以为按照pcb大小、芯片的贵与不贵、参考下技术难度综合的呢 ...

你想复杂了  就是查线  邦一条线多少钱。

楼主:
嗯。好吧。这个就不深究了。以后接触到自然会懂。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邦定芯片!很多玩具里用的就是这个,几毛钱~

专用绑定芯片是不是定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诶!按照线?我以为按照pcb大小、芯片的贵与不贵、参考下技术难度综合的呢 ...

唉,这个不是mcu,它比mcu稳定多了,叫做掩膜工艺,厂家专门给你设计生产定制逻辑的IC,我记得深圳奎达南科给过资料。
你出文件详细描述功能需求(可以不涉及电子参数,外行提文字都可以,比如我要15秒的某种歌声),他们给你设计掩膜IC并帮你做成这个样子,交货,OK。
起订我记得是5k?有制版费之类的,达到某个量返制版费。
http://www.chinananker.com/yuanming.asp

给你个他们产品的说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唉,这个不是mcu,它比mcu稳定多了,叫做掩膜工艺,厂家专门给你设计生产定制逻辑的IC,我记得深圳奎达和 ...

这个详细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