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c.h遇见怪事了

楼主(2013-11-03):
昨天都编译通过的文件,今天编译提示头文件出错。怎么改都不行,

#include "hic.h"
#include "7p187.h"

提示:Error[97] "" -1 :        invalid license; bad format license; ; please contact with Shanghai Haier IC Co.,Ltd
Error[97] "" -1 :        invalid license; bad format license; ; please contact with Shanghai Haier IC Co.,Ltd

网友:
不像hic.h的问题。

楼主:
已经 可以了,是装了之前的注册版引起的,栓掉之前的就可以了

网友:
invalid license; bad format license; ; please contact with Shanghai Haier IC Co.,Ltd

网友:
关于license问题提示主要是老版本的C编译器用户没有注册原因,目前海尔IDE C编译器3.0以上的版本都无需注册了,所以不会再有和license相关的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