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两个四轴之间互相检测位置的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11-03):
只是小弟瞎想,如果可行希望大神帮忙给方法。
小弟想组建一个四轴编队,比如三架四轴,有没有办法让四轴知道相互之间的距离位置等。大神快出现!!!

网友A:
用超声波和数传模块联合的方式可以知道互相的距离

网友:
zigbee无线定位?
不过好像精度不高

网友B:
室内 LPS

有个视频帖子  里面的四周带机械手臂那个,里面的高低不同的几个灯就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C:
使用GPS最实际,精度一般2~3米,需要互相做差分进行校正,可以不用地面的差分基站.方法是有的做起来要花点功夫~

网友D:
LZ要精度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要精度多少的?

几个厘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和数传模块联合的方式可以知道互相的距离

这个精度应该也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 LPS

有个视频帖子  里面的四周带机械手臂那个,里面的高低不同的几个灯就是用来定位的 ...

这个有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GPS最实际,精度一般2~3米,需要互相做差分进行校正,可以不用地面的差分基站.方法是有的做起来要花点功夫 ...

这个精度差太多,我看到别人视频里的精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GPS最实际,精度一般2~3米,需要互相做差分进行校正,可以不用地面的差分基站.方法是有的做起来要花点功夫 ...

便宜的GPS精度很难达到理论上的0.29-2.9米、、可能最后一算出来误差都十几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