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块物理硬盘,如何分别装XP和Win7,并方便切换

楼主(2013-11-03):
我有2块物理硬盘,如何分别装XP和Win7
一个硬盘装XP,另一个装Win7,
但是系统起来后可以相互访问另一块硬盘

网友A:
先连接第一块硬盘 装xp 卸下

再连接第二块硬盘 装win7

然后都装上 设置一个默认启动的硬盘 如果要从另外一个硬盘启动 在bios按F12选择不同的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B:
有的主板就不是f12为快捷键。而且是选系统而不是选硬盘。因为在启动时还是以分区的识别多系统。若是windows其实很简单,可以直接装。但最好还是如2L说的,gr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主板就不是f12为快捷键。而且是选系统而不是选硬盘。因为在启动时还是以分区的识别多系统。若是windows ...

grub ,这个我不会用呀,复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rub ,这个我不会用呀,复杂吗?

不复杂,它不光是用于windows引导,还能用于linux。搜着看看,也是一项技术啊

网友:
直接正常的双系统装法不行么?

网友:
用Grub就是脱裤子放屁,一个硬盘装多个系统采用grub,先在一个硬盘上装系统,然后进bios调换硬盘顺序,然后在另一个硬盘上装另一个系统,把常用的那个系统所在的硬盘在bios里调成第一个盘,当要启动另一个系统时按bios启动菜单按钮,好多主板都是F12,华硕还是映泰是F9.还有一些牌子主板是F8.分别进两个系统把另一个系统所在的磁盘分区的盘符删掉,防止在一个系统下误操作另一个系统的系统文件导致不能启动,然后在磁盘管理里把两个系统中的盘符调成一样的,免得自己乱,这之前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先把页面文件都调到C盘去,不然不能改变页面文件所在的分区的盘符。我已经这么用好多年了。

网友:
装虚拟机不就好了嘛?我店里的管家婆系统需要用2003,我就在我家的I3机器上装个64位WIN7系统然后跑VM,里面装了一个2003,很方便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连接第一块硬盘 装xp 卸下

再连接第二块硬盘 装win7

你能仔细介绍一下吗?我没看懂

网友:
先装XP,再装win7。装win7的时候不要用升级安装,用全新安装,把xp和win7装到不同的分区就可以了。不需要两个物理硬盘。
这就是正常的双系统装法。
装好后会有启动菜单,默认是win7,你可以自选择xp启动。

网友:
我现在是一个硬盘WIN7,一个硬盘WIN8,任意系统可正常启动,并且能互访。
你按正常的方法分别在两个盘上安装系统。然后挂两个盘在WIN7下用引导修复工具NTBOOTautofix修复下就可以了。

网友:
折腾啊... 主要需要注意的是从不同分区启动时, 盘符顺序问题

网友:
装双系统...装的时候指定分区..

楼主:
我现在的操作方法是:一块硬盘装XP,另一个硬盘装win7.然后在启动时按“F2”选择启动硬盘

网友:
14楼的做法可以的,我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
wmware里面装xp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虚拟机装的,下次试试第14楼的办法!

网友:
easyBCD不用进bios好用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