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编写单片机上位机用户界面

楼主(2013-11-03):
打算用LINUX编写个用户界面通过小屏幕去控制51片子简单操作,就是说操作界面和片子在一个板子上的嵌入式系统,能实现吗,求大虾提供方案啊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呵呵~~~希望能说详细一点你的目的,这样更有利于大家给你出主意

网友B:
自定义一个串口协议,linux上位机发命令,51响应命令并作相应处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做,呵呵~~~希望能说详细一点你的目的,这样更有利于大家给你出主意 ...

大虾你好,比如所单片机输出脉冲,我想通过编一个linux用户界面通过一个小显示屏可以随时控制脉冲宽度,用按键和数码管也是可以实现的,我主要就是想知道能不能通过LINUX来实现这个功能,在下不是想搞搞嵌入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一个串口协议,linux上位机发命令,51响应命令并作相应处理即可

对 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本人刚刚接触这个,只是有个想法,请问大虾,流程是不是     画出PCB————>编好控制程序——>自定义串口协议————>控制51相应命令。但是我对linux这块不太懂,linux编写的上位机这块能不能再指指路,包括功能器件,真的是一点不懂这边,ORZ神,求指导

网友B:
linux上位机就有好多种了,GTK, KDE, X-windows,还有Qt等,看你哪个比较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上位机就有好多种了,GTK, KDE, X-windows,还有Qt等,看你哪个比较熟了。。。 ...

大神你好,再问个SB的问题,linux编写完能不能实现脱离PC机控制,也就是单片机和控制屏幕在一个板子上这样。。。谢了。。

网友C:
可以
单片机实现串口通信
还需要一个通用的写寄存器的函数
然后收到上位机命令就调用
(不要把时钟和串口改掉,不然就得重新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再问个SB的问题,linux编写完能不能实现脱离PC机控制,也就是单片机和控制屏幕在一个板子上这 ...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SB,当然是不行的。但是既然你51的板子上有屏幕,还要上位机干嘛,直接按键+屏幕就可以控制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单片机实现串口通信
还需要一个通用的写寄存器的函数

大哥,别的地方我都有点思路了,就是上位机这块,真的是一点不懂,linux编写完的上位机能不能脱离电脑,具有便携性呢,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SB,当然是不行的。但是既然你51的板子上有屏幕,还要上位机干嘛,直接按键+屏幕就可以 ...

这样确实是可以,我刚解除Linux嵌入式系统,我想知道,既然linux变得用户界面离不开PC机还为什么叫嵌入式系统呢,哇~~~~~~

网友D:
我在windows下面用wxWidgets写的东西挪到linux下面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是可以,我刚解除Linux嵌入式系统,我想知道,既然linux变得用户界面离不开PC机还为什么叫嵌入式 ...

嵌入式linux一般运行于ARM9以上带MMU的处理器上,所以linux是可以离开PC机的。至于51嘛,跟ARM比太弱了,别玩了,没前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windows下面用wxWidgets写的东西挪到linux下面难吗?

应该不难的,wxWidgets本身就是跨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linux一般运行于ARM9以上带MMU的处理器上,所以linux是可以离开PC机的。至于51嘛,跟ARM比太弱了, ...

是啊,可是我导师让我用这个做,谢谢了,ARM+linux会不会是如图片这样的,我就是想做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可是我导师让我用这个做,谢谢了,ARM+linux会不会是如图片这样的,我就是想做这样的 ...

图片上用的是uc/os + UC/GUI啊
linux+QT组合也是可以做到的,不过看样子楼主基础薄弱啊,linux的学习曲线比较陡,没有一两年是出不了什么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用的是uc/os + UC/GUI啊
linux+QT组合也是可以做到的,不过看样子楼主基础薄弱啊,linux的学习曲线 ...

说得对,本人研一小硕,对ARM+LINUX很感兴趣,正好有两年半时间,想搞这个方向。以后还要不懂的还要多多请教啊,多多请你指指路

网友:
其实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还要一个51,任务arm干不了?

网友E:
楼主好像是说在Linux系统下(并不一是在PC机上)编程对吗?你指的是通过ARM做Linux下的人机界面吧? ~~~~(>_<)~~~~    我有点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像是说在Linux系统下(并不一是在PC机上)编程对吗?你指的是通过ARM做Linux下的人机界面吧? ~~~~(> ...

对就这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可是我导师让我用这个做,谢谢了,ARM+linux会不会是如图片这样的,我就是想做这样的 ...

如果这不叫嵌入式,那神马叫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