Σ-Δ AD转换原理是什么?图中这两句话,如何理解

楼主(2013-11-03):
比较困惑,如图所示的P2.0端口,是输出占空比都是50%的脉冲,还是按照比较器的输出结果 来输出一个固定的高电压 或 低电压?
这个电路 原理谁能解释下 ?
还有 高脉冲,如何理解?

网友A:
P2.0 输出PWM做DA
然后和输入模拟量进比较器
DA输出刚大于输入时(或者是前一个)的da值就是a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 输出PWM做DA
然后和输入模拟量进比较器
DA输出刚大于输入时(或者是前一个)的da值就是ad值 ...

谢谢,这个能理解,
但没理解是  P2.0应该是PWM输出口吧?但后面又说 2.0口根据比较器的输出状态来决定是 输出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应不是PWM吧,感觉是一个 固定的 高或低的电平),这个怎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 输出PWM做DA
然后和输入模拟量进比较器
DA输出刚大于输入时(或者是前一个)的da值就是ad值 ...

P2.0作为PWM 会使 Vout处的电压 达到 VCC吗?此时 计数得到的脉冲个数是3000,由N代表,此时Vout的电压为VCC,造成P2.0不能再输出脉冲了,输出脉冲停止,最大数就是N;而 Vout正好等于 Vin时,计数得到的脉冲数比如 是1500,用n代表,然后是n/N   ?是否是这样?

楼主:
下面 的 “  2.0根据比较的输出状态决定输出 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
其中  高电平是 指的 有脉冲,低电平 是指的  是一个固定的 0 电位?

楼主:
"但输出N个脉冲后停止计数",此时  Vout 是否已经和VCC相等了  ?

网友:
50%的方波对电容预充电应该只是为了加速过程
文章看起来有点晕,你搜下关键字“pwm DA”“RC AD”

网友:
这论文貌似很鸡肋吧,这个我咋感觉这个AD是单斜坡的AD的实现原理,并非sigma-delta
再说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这个类似于恒压接电容,充电曲线是非线性的,所以脉冲个数和输入电压关系并不线性,而且这种方式的AD对工频抑制效果不好

楼主:
这个图里的 双积分 感觉解释的 比较清楚,
应该是有一个单独  脉冲输入端口,然后比较器来控制 是否有脉冲进入计数器,计数次数和电压成正比
分别计数两次,一次是 基准电压,一次 是 测量电压,
如果用msp430实现,如何实现好?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