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

楼主(2013-11-03):
  看了网上资料,做了一个桥式测温电路  温度范围0-400度。 如图:现在有几个问题:1.AD转换后温度显示不是线性(不准,最大相差10度)。2.温度在家里用电阻箱调试还稳定。到现场就不稳定,有时会自己慢慢往上升几度。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忘有经验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软件修正非线性的?

网友A:
TL431有温漂,不符合要求,电阻要用低温漂电阻,最好选低温漂恒流源或温度补偿恒流源

网友B:
PT100温度特性本来就不是线性的,类似直线,另外现场应用PT100是不是接了很长的线?如果是的话,不但引进测量误差,也容易引起干扰,我们当时用的带屏蔽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有温漂,不符合要求,电阻要用低温漂电阻,最好选低温漂恒流源或温度补偿恒流源 ...

有没有其它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100温度特性本来就不是线性的,类似直线,另外现场应用PT100是不是接了很长的线?如果是的话,不但引进测 ...

用电桥可以消除线阻吧?

网友A:
线阻固定,可以软件校准,器件温漂才是最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阻固定,可以软件校准,器件温漂才是最大问题

说的非常有道理!谢谢,有相应的参考方案吗?如电路等?

楼主:
比如低温漂的横流源?那线的误差又该怎么解决呢?用桥式优点是可以消除线阻?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用现成的吧
高精度温度(PT100)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用现成的吧
高精度温度(PT100)变送器

没必要用变送器吧?

网友:
保证高精度,高线性度,保证大的引线电阻输出不变,并且输入与输出绝缘隔离.

网友:
首先说你这个不是线性的问题,你没有说清你的精度要求,对于PT100确实不是线性的,阻值和温度的曲线是一个二次的抛物线,在说你说的这个不是线性,你这个电路调试时是拿电阻箱代替RTD调试,这时调试的时候对照RTD的分度表,你的计算结果和RTD分度表能对上吗?
对于引线电阻见你是用的3线制,这个基本可以满足需要。
对于干扰这个问题来源比较多,和你的电源设计,PCB布局布线都有直接关系,建议你先使用带屏蔽的3线RTD先试试

网友D:
那个5.1V的稳压管去掉

楼主:
精度只要1度的误差,线性可以拟合,但是温漂不知怎么解决,如果排除电源,pcb板

网友E:
基准点压直接用TL431的2.5V   ,R20,R21 加大到10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准点压直接用TL431的2.5V   ,R20,R21 加大到10K

我先试试,之后在公布测试结果,

网友:
参考文档一下里面的电路,感觉精度还可以。

网友:
想要最精确的,就用查表法!

楼主:
谢谢!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正负1度就行,关键还是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5.1V的稳压管去掉

5.1V只是为了保护到mcu电压不超过5.1V,跟其它应该没有啥关系吧?

网友F:
R22为什么不是100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R22为什么不是100欧呢?

R22是100欧姆,边上是1%。实际标的1%电阻用的是千分之一的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5.1V只是为了保护到mcu电压不超过5.1V,跟其它应该没有啥关系吧?

去掉,测试下,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啊,建议试下

楼主:
现在单位里上班,晚上回去试,能告诉我拆掉之后是针对线性,还是稳定性参数?

网友:
这是我刚刚看到的一个pt100电路  好像pt100的接法和你的不一样啊

楼主:
差不多吧?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用TL431作为稳压源,是不是思路错了,数码管显示不稳定的时候,ADC肯定采集到电桥的不平衡,有压差了,但是PT100的阻值是不变的(因为实际探头温度没变),那问题又会出再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测试下,花不了多少时间的啊,建议试下

去掉5.1V还是一样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帮顶吧

网友:
要做修正的

网友:
这定西现在成熟的电路很多了

网友:
28左右,taobao有现成的模块卖,呵呵

楼主:
我网上淘了一个4—20ma变送器接上也不是线性

网友:
用PT100/PT1000测温做到0.0001度分辨率的飘过

网友:
温漂0.1度,看到别人有便宜的做法,不过,这是技术,谁会挂到网上告诉你?

网友:
建议你先改成AD623,仪表放大器,估计会好的多

网友:
你的AD也用你的测温电桥上用的4.096V电压作为基准源,这样无论这个4.096V是否漂移,都不会影响测量精度,运放输出上保护稳压管去掉,他会影响精度。

网友:
这种测温方法叫做比例测量法,不知你是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
多花点银子,把运放换成仪器放大器吧

网友:
参考一下《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设计》书中的设计,运放之后还要加一级抗混叠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网上淘了一个4—20ma变送器接上也不是线性

便宜无好货

网友:
PT100电路中的第三根线是补偿线,补偿仪器和测试点距离远线阻增大引起的误差,此三根线要求长度、线径相同。如果有条件那在这三根线外加屏蔽网则更好。

网友:
PT100查表来做比较好

网友:
把pt100换r22相同的100电阻,
加温,看输出变化多少,就比较好找问题了

楼主:
考虑不用电桥,用横流源方案了

网友:
我手头有个很好的文档,回家给你传吧,我当初毕业设计就是参考它做的

网友:
晕,LZ这100莫元还没送出去

楼主:
请楼上告知怎么送?

楼主:
谢谢49楼,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