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卡尔曼滤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3-11-03):
以前没调过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最近要做个倒立摆的东东,问一下各位前辈,下面卡尔曼滤波后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波形正常吗??????

网友:
一楼 不晓得.

网友A:
你这个曲线是自己用VC编的上位机显示的吗

网友B:
红色你采集的是加速度计的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曲线是自己用VC编的上位机显示的吗

不是自己编的,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你采集的是加速度计的什么信号?

角度啊,求前辈指点,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波形调成怎样才可以

网友C:
求上位机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上位机名称

VisualScope  也叫虚拟示波器

网友:
如果把他们都转化为角度了最后的结果差距很大啊,还有,是因为你的陀螺仪零点飘逸没处理好吗,为什么陀螺仪的初始角度不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VisualScope  也叫虚拟示波器

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也把角度值采集过来了用的是atan2函数,最后的效果不是很好,等方便的时候把效果和代码贴上来,交流一下。。。。。

网友:
头疼卡尔曼的Q和R值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