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寄存器与从机变量内存地址映射

楼主(2013-11-03):
最近用AVR单片机在做一个项目,涉及到60支路的电压、电流、有功、电量数据的检测,并且要通过MODBUS协议上传到上位机(数据量还蛮大的)。现在网上大多数的FreeMODBUS都是教我们怎么写MODBUS通讯协议,而很少涉及到从机的变量怎样与我们定义的寄存器关联起来。
我的做法是假设系统只支持0x03H和0x10H功能码,我就在程序中定义两个结构体,一个结构体是列出可读寄存器包含的数据成员,另外一个结构体列出了可读写寄存器包含的数据成员。寄存器地址定义时可分为两个块,可读寄存器块(从0x0000寄存器地址开始),可读写寄存器块(从0x0500寄存器地址开始),这样中间预留了很多寄存器空间,基本上够用了。因为结构体的成员变量是连续分布的,所以通过结构体的首地址,要访问的寄存器首地址和寄存器数目即可进行对应的MODBUS通讯,这样寄存器就和从机变量的地址映射了。
我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感觉8位的单片机这样写可能速度快一点,占用的资源也比较少。
我想知道大家平时在写MODBUS通讯协议的时候寄存器是怎样与从机内存地址映射的?(有些人直接通过收到查询信息帧后再去读取要查询的数据,这样一来如果查询的寄存器数目多了肯定要很长时间的,我觉得不可取。)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晒一晒

网友:
/***********************************************************************************
//函 数 名:modbus_fun1
//功    能:功能码为1的数据处理,读取单个或多个线圈位操作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说                明:
ID-功能码-首地址(2)-数据长度(2)-校验
ID-功能码-数据长度(1位,N)-数据(N)-校验
***********************************************************************************/
void modbus_fun1(uchar *dat){
        uint tem1,tem2;
        uchar tem3,tem5;

  tem1=*(dat+2);                                                //起始地址高位
  tem1=(tem1<<8)|*(dat+3);        //起始地址低位
  tem2=*(dat+4);                                                //寄存器数量高位
  tem2=(tem2<<8)|*(dat+5);        //寄存器数量低位

        uchCRCHi = 0xFF ;
        uchCRCLo = 0xFF ;

        MODBUS_TXD(MODBUS_ID);        //返回ID
        MODBUS_TXD(*(dat+1));                //返回功能码
        tem5=tem2/8;
        if((tem2%8)!=0)tem5+=1;
        MODBUS_TXD(tem5);                                //返回字节数量

        tem2+=tem1;                                                        //换算成寄存器最后地址
        tem3=0;tem5=0;        //位计数,字节计数,返回的第一字节清0;
        for(;tem1<tem2;tem1++){
                if((*(modbus_dat_bit+(tem1/8))&(0x01<<(tem1%8)))!=0){
                        tem5|=(0x01<<tem3);
                }
                if(++tem3>7){tem3=0;MODBUS_TXD(tem5);tem5=0;}        //8个位满了,字节数加1,同时清0
        }
        if(tem3!=0){MODBUS_TXD(tem5)}        //不是8的倍数就还有数据

        SBUF=uchCRCHi;while(!TI);TI=0;                //返回CRC校验
        SBUF=uchCRCLo;while(!TI);TI=0;
}

网友A:
在家你叫阿三,在学校你叫XXX,怎么连系起来?
----------只要你知道对方是叫你,怎么称呼还重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家你叫阿三,在学校你叫XXX,怎么连系起来?
----------只要你知道对方是叫你,怎么称呼还重要吗? ...

恩,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用结构体把所有的变量按照我们列出的寄存器列表顺序一一列出来,肯定是可以的。这样的写法就是很直的,移植和修改起来都比较麻烦,如果协议和程序是不同一个人定的,那岂不是要把程序的变量在重新定义一遍。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用地址链接的方式做过,内存变量我是随便定义的, 分布肯定做不到连续的啦,这时候要和寄存器映射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用结构体把所有的变量按照我们列出的寄存器列表顺序一一列出来,肯定是可以的。这 ...

可以这样做,分布我变量用做一个RAM绝对地址表就行了.但这样做程序相当于多了一个表的ROM,而若变量多加上RAM的绝对地址是16位或更长,那这段表也不小!

网友(2015-07-24):
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