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 10以上版本官方库的讲解(申精)

楼主(2013-11-03):
   开卷有益:如果本帖不适合在此板块,请斑竹自行删除,发帖的目的纯属报答各位Amofans。
   Altium公司的Altium Designer 09版本及以下还能到Altium官网下载第三方Labriry,随着Altium陆续更新到10版本以上,软件就多了一个Vault Explorer,这个Vault Explorer的作用就是相当于Altium自建的一个官方库浏览器,默认是不启用的,那么究竟如何使用,请看下文。

   本人荣幸的Amofans帮助,PCB装备已经升级至Version 13.3.4,

   下载Altium Personal Vault,PS.由于网速的原因,暂存百度网盘,如有好心Amofans上传至amobbs,表示感激不尽。
   地址附上:链接:http://pan.baidu.com/s/1eiNgJ 密码:1489
   将压缩文件Altium Personal Vault 1.1.28345.rar解压,
   点击Altium Personal Vault 1.1.28345.exe进行安装:

   选择好安装路径,并且记住,后面要用到:比如C:\Program Files\Altium\Personal Vault:
   点击next,会出现data存储路径,选择好,这里没啥要求。
   之后短暂的安装过程,就是finish(结束了)。
   接着开始Amofans最习惯做的事-破解,
   破解文件在Altium Personal Vault PassWord Protection文件夹中,建议将此文件夹重命名为Altium,再将其copy到C盘根目录。然后运行在开始菜单运行cmd.exe,运用简单的dos命令找到文件夹Altium,cd Altium,
在此之前将.htaccess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将红线框住的地方更改Altium Personal Vault 1.1.28345.exe的安装路径,为如图:

   接着在cmd里面 type htpasswd.exe -c.htpasswd UserName,UserName为自己定义的name,可以是计算机名,如图:

   键入password,记得要输入两次才能确认。
   注册完成后,会有提示。
   打开Altium Designer ,选择DXP》Preferences,点击Data Management》Vaults,如图:

   点击Add Valut,如图:

   出现Connect to Valut窗口,在Valut Server Address填写http://localhost:9680/,在UserName和Password填写刚才在cmd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如图:

   然后点击Test connect 看看是否可以连接上,如图:

   点击OK》OK就表示已经破解且注册成功。 Amofans always GOOD!!!

   之后点击OK,进去主界面,选择DXP》Vault Explorer,就会出现Altium Valut Connect框,这里面就是network上的Altium的官方库,可以下载了。

  至此已完成任务,如有疑问请@。
  推荐阅读压缩包里的getting-started-with-altium-vaults.pdf文件。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顶了再看

网友A:
点击Test connect出现
invalid vault type privatevault-1.0.1

网友:
试过了,好用,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顶!
这个应该酷!

网友:
很好 我就用AD10

网友:
很好!等会上电脑仔细看!楼主好人好报!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慢慢看

网友B:
破特尔___ 爱钓鱼啊,吃河蟹的网友还是悠着点,最好不要沾染其官网,小心被跟踪记录。
前不久,_破特尔_给我发邮件,让我试用D_X&P@14, 直呼其名啊,不知道它怎么知道的,对这样的流#氓钓+鱼%公司,想起来就害怕啊
也许是小题大做了吧,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特尔___ 爱钓鱼啊,吃河蟹的网友还是悠着点,最好不要沾染其官网,小心被跟踪记录。
前不久,_破 ...

求别被跟踪

网友:
Relay(继电器)

网友:
都被传唤了。楼主没事吧

网友:
用网络控制软件,把Altium的进出全断掉。这样就没法查到你了

网友:
不错啊,有机会试试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没有内容

还有http://vault.live.altium.com 这个服务器没有用户名密码连不上

网友:
我装完了,也是空的,没有内容

网友:
ad10无法打开99se版本,需要安装插件吗

网友:
要安装插件,然后导入99SE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点击Test connect出现
invalid vault type privatevault-1.0.1

解决了吗,我的也出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没有内容

+1,Test Successful,但是Personal Vault里面啥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的也出现了

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一直奇怪为什么现在官网找不到库了,原来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1,Test Successful,但是Personal Vault里面啥也没有。。。

+1, 连接成功,但是什么都没有

电脑win7 64bit  版本13.1.2(build 27559)

网友:
请教楼主,用的是什么破解的?
看楼主位的计算机名、证书名、在cmd里面输入的用户名,都是一样的。会不会是证书名不一样引起的?我的证书名是   licensed to  Alitum Platinum Partner

网友:
我的没有Altium Content Vault 这一项,怎么整呢?

网友:
不行啊,我的是AD14。。

网友:
照做了,没有内容啊,lz是不是还漏了什么?

网友:
可以连接上,但是没有内容

网友:
我的也不行   点击OK  出现

求解

网友:
太好了!这个能在最新的14版中使用吗?

网友:
我的AD14刚用上.好像也是空的.

网友(2013-12-03):
我的也是空的,目测是是因为LZ添加了vault.live.altium.com的用户,楼主看到的库都是vault.live.altium.com上的。而我们的Personal vault里头什么都没有!lz说的破解软件实际是创建Personal vault的,不是什么破解工具。

网友:
全是空的,没法用的!

网友:
能不能用呢?很多人反映没法用

网友:
谁下载一份,共享一下了。

网友(2014-01-15):
确实是空的,啥也没有。

网友:
AD2014.1.5,打开也是空的,

网友:
有办法了么?

网友:
牛人,太感谢了,这就去测试......

网友:
我添加账户之后,成功,但是只有本地的这一条,不像楼主的那样有两条,我使用的AD14.....

然后dxp - 》 vault explorer就出现下面的图

不知道改怎么整了....

求助

网友(2014-03-03):
我倒是弄出来的,可是下载的文件似乎没法用啊...

楼主:
抱歉各位Amofans,要使用Altium Designer 10以上版本官方库,必须在Altium Live注册,前面没有提及,望各位原谅!!

网友:
这些东西你在哪儿看见的?求信号源啊??

网友:
关于如何使用Altium Designer 10以上版本官方库的讲解(申精)  mark 明天實踐一下!!

网友:
没看完评论就试了,结果AD10、AD14都失败。。。

网友:
@jobs_start 我想问下具体怎么下intlib,我下载下来的全是各种杂乱无章的板图和原理图

网友:
已安装好了

网友:
关键还是要有altium live 账号啊

网友:
请问我下的文件内容为啥是空的?

网友:
可是为什么新闻说国外70%以上板子都用叫什么Cadence设计的?

网友(2014-04-0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621-1-1.html
楼主的这篇帖子发的图片完全一个都看不到啊。。。那个Altium Personal Vault 1.1.28345.exe是怎么破解的啊。。。。

网友:
这还要altium live的账号 这不是白费了多少工夫 有着账号网上也可以下了啊

网友:
十分感谢,有了这个,相信会很方便的!

网友:
问下CmpLib怎样转换成普通的库?

网友F(2014-05-07):
转:在Altium中国注册Live账号时,Altium会要求填写一些个人信息来申请账号
提交账号后,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回复。于是选择另一种方法注册
打开Altium在俄罗斯的网址 http://ru.altium.com/

如果看不懂,则可以使用网页的自动翻译功能,显示会变成中文。(公司内部网,不能访问谷歌翻译,等回到家再补一张翻译成中文的照片)。
打开:http://live.altium-ru.com/#Join 注册账号

填写注册信息。填写完成后,Altium-RU会向注册邮箱发送含有用户名和密码的邮件

然后使用这个账号登陆Altiumlive就可以了。
http://vaultexplorer.live.altium.com/
下载的时候要找到具体某个芯片型号,而且元件和PCB封装分开下载,由于不是altium订阅用户,无法一次性打包下载所有元件库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

网友G:
live帐号会导致查水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ive帐号会导致查水表吗?

不会!!物尽其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转:在Altium中国注册Live账号时,Altium会要求填写一些个人信息来申请账号
提交账号后,等很长一段时间都 ...

求问在哪里下载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求问在哪里下载器件?

用live账号登陆http://vaultexplorer.live.altium.com/

网友:
这个不妨一试!

网友:
空白页啊

网友:
相当不错,算是很方便。

网友:
AD 4.2  可以用 要打开左上角 如图

网友I(2014-07-08):
引用 网友F:
用live账号登陆http://vaultexplorer.live.altium.com/

                   你说的那个在俄国网站上注册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弹出的对话框没法翻译- -

                                  在官网上注册的 那个,,  要等多长时间啊 。。  告诉一下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那个在俄国网站上注册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弹出的对话框没法翻译- -

                                  在官网上注 ...

刚试过可以的,你去查查你的邮箱,那个对话框是告诉你去邮箱看邮件

网友:
俄罗斯的果然可以用,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在Altium中国注册Live账号时,Altium会要求填写一些个人信息来申请账号
提交账号后,等很长一段时间都 ...

markyixiaa

网友(2014-09-05):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没有内容

这个似乎是点这个

网友:
楼主有 altium designer 10 的安装包没有和 破解方法 ,我看坛子里 有人说 要改 安装文件里的 网址,不让其网官方服务器发送信息

网友:
难得的有内容好贴。

网友:
这个应该顶!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用先顶

网友:
能用来干嘛

网友J:
刚才试了一下,AD14的vaults直接可用,不需要楼主搞什么Personal vaults,直接连接官方服务器,用俄国网站申请的账号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J:
刚才试了一下,AD14的vaults直接可用,不需要楼主搞什么Personal vaults,直接连接官方服务器,用俄国网站 ...

真假啊,看来有必要更新软件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下省了好多事

网友:
非常不错,找了好久了

网友:
电脑太破了,不敢装

网友(2015-06-13):
高大上啊

网友:
果断高大上啊

网友(2015-10-26):
引用 网友J:
刚才试了一下,AD14的vaults直接可用,不需要楼主搞什么Personal vaults,直接连接官方服务器,用俄国网站 ...

AD15的vaults直接可用,不需要Personal vaults,直接连接官方服务器

网友:
原来这样挣了

网友(2015-12-03):
谢谢楼主分享。

等下载试装了。

网友K:
装了AD16,在装下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K:
装了AD16,在装下这个。谢谢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好用呢?

网友:
不错,刚用上AD16,准备用楼主提供的方法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空的

网友(2017-01-24):
这个不粗啊,收藏一下,将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