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MCNC-01割2mm铜板, 请教设置

楼主(2013-11-04):
用AMCNC-01割2mm铜板数次,效果不好。请教刀具直径,几刃,下切和进刀速度。 需冷却吗?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刀具?

01 不是为金属切割设计的,每次进刀降到0.3,F200 试一下。

0.3 F200这么狠?我上次切铝合金才0.1,切削液用的是WD40。

另外紫铜和黄铜的硬度差很远的LZ……

网友:
我切铝一般是0.3 F100 单刃2.0 或者2.5 加机油润滑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机一刀就可以切掉2.0的厚度。

03机空走的移动速度是01机的30倍。

没办法,要干活,说不定到时候都可以赚到一台03的钱了。

我下刀0.1还有一个原因是刀够不着,伸出来太长了,担心下刀太深断刀。

网友:
手上一台杂牌渣雕刻机,切6061铝一般用每层0.1或0.15,F1000,慢主轴转速,刷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机一刀就可以切掉2.0的厚度。

03机空走的移动速度是01机的30倍。

啥时候发布,需要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刀具?

01 不是为金属切割设计的,每次进刀降到0.3,F200 试一下。

用的是2mm4刃铣刀,割一小块铜,断了几把。

谢各位建议。 割的是黄铜。 我会试用单刃2.5,进刀0.1, F100, 切削液用酒精,WD40或机油
有谁能提供刀具淘宝连接?方便购买。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