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调整温度程序不解,请大家详解

楼主(2013-11-04):
DS18B20调整温度程序不解,为什么调整温度是怎么写,请大家详解,谢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 = P1^1; //DS18B20接入口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极字型码
int temp;  //温度值
int ss;                //中间的一个变量
int dd;
int j;
uchar 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uchar data buf[4];//字型显示中间变量
int alarmH=320;          //默认报警值
int alarmL=100;
//定义开关的接入口
sbit  k1=P2^5;//+
sbit  k2=P2^6;//-
sbit  k3=P2^7;//确认
sbit  k4=P2^4; //切换
sbit  bell=P1^0; //蜂鸣器
sbit  HLight=P1^2; //正温指示灯
sbit  LLight=P1^3; //负温度指示灯
sbit  warn=P1^4;  //报警指示灯
sbit  Red=P1^6;          //温度上限设置指示灯
sbit  Green=P1^7; //温度下限设置指示灯
bit set=0;        //初始化
bit Flag=0;        //设置标志
int n;
//函数的声明区
void key_to1();
void key_to2();
void delay(uint);
void key();
void Show();
//函数的定义区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所需函数,分为初始化,读写字节,读取温度4个函数
Init_DS18B20(void)                   //传感器初始化
{
        uchar x=0;
        DATA = 1;    //DQ复位
        delay(10);  //稍做延时
        DATA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450
        DATA = 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30);
}
ReadOneChar(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ATA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 = 1; //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ATA = 0;
                  DATA = dat&0x01;
          delay(10);
          DATA = 1;
          dat>>=1;
        }
        delay(8);
}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位
        b=ReadOneChar();//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void  display00()     //*********显示负值子函数
{
    dd=-(temp-1);
    buf[1]=dd/100;
        buf[2]=dd/100;
        buf[3]=dd%100/10;
        buf[0]=dd%10;
        //动态显示
        for(j=0;j<5;j++)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d; //显示小数点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elay(100);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7; //片选LCD1
    P0=0x40;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b;  //片选LCD2
    P0=table[buf[2]];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d;//片选LCD3
        P0=table[buf[3]];
        delay(100);
        P2=0xff;
    P0=0x00;
        P2=0Xfe;
        P0=table[buf[0]];                  //片选LCD4
        delay(100);
        P2=0xff;
    }
}
//显示正值子函数
void  display()
{
        buf[1]=temp/1000;//显示百位
        buf[2]=temp/100%10;//显示十位
        buf[3]=temp%100/10;//显示个位
        buf[0]=temp%10; //小数位
        for(j=0;j<3;j++)
        {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d; //显示小数点
        P0=0x80; //显示小数点
        delay(300);
    P2=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P2=0xf7;                                     //片选LCD1
    P0=table[buf[1]];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b;                              //片选LCD2
    P0=table[buf[2]];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d;                  //片选LCD3
        P0=table[buf[3]];
        delay(300);
        P2=0xff;
    P0=0x00;
        P2=0Xfe;
        P0=table[buf[0]];                  //片选LCD4
        delay(300);
        P2=0xff;
        }
}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
           delay(20);
           if(k1!=1)
           {
                while(k1!=1)
                  { key_to1();
                    for(n=0;n<8;n++)
                    Show();
               }
           }
        }
        if(k2!=1)
        {
                delay(20);
                if(k2!=1)
                {
                  while(k2!=1)
                        { key_to2();
                          for(n=0;n<8;n++)
                      Show();
                        }

                }
        }
        if(k3!=1)
        {        TR0=1; //复位,开定时
        temp=ReadTemperature();
        }
        if(k4!=1)
        {  delay(20);
           if(k4!=1)
           {
                         while(k4!=1);
              set=!set;
                   if(set==0)
                   {
         Red=0;Green=1;
        }
                   else
       {
         Green=0;Red=1;
        }
                }
         }
}
void key_to1()
{
            TR0=0;               //关定时器
        temp+=10;
                if(temp>=1100)
                   {temp=-550;}
        if(set==0)
                {alarmH=temp;}
                else {alarmL=temp;}
}
void key_to2()
{
            TR0=0;
       //关定时器
        temp-=10;
                if(temp<=-550)
                    {temp=1100;}
        if(set==0)
                { alarmH=temp;}
                else { alarmL=temp;}
}

void alarm(void)
{
    if(temp>alarmH||temp<alarmL)
        {   //bell=1;
            //delay(50);
                //bell=0;
                Flag=1;
     }else {Flag=0;}
}

logo()//开机的Logo
{   P0=0x40;

    P2=0xf7;
        delay(50);
    P2=0xfb;
        delay(50);
        P2=0Xfd;
        delay(50);
        P2=0Xfe;
        delay(5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void Show()  //显示函数,分别表示温度正负值
{            if(temp>=0)
                {HLight=1;LLight=0;display();}
                if(temp<0)
                {HLight=0;LLight=1;display00();}
}
void  main()
{
    TCON=0x01; //定时器T0工作在01模式下
    TMOD=0X01;
        TH0=0XD8;//装入初值
        TL0=0XF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TR0=1; //T0开始运行计数
        EX0=1; //开外部中断0

        for(n=0;n<500;n++)//显示启动LOGo"- - - -"
        {bell=1;warn=1;logo();}
         Red=0;
        while(1)
        {
            key();
                ss=ReadTemperature();
        Show();
                alarm();   //报警函数
                if(Flag==1)
                {bell=!bell;
                 warn=!warn;}  //蜂鸣器滴滴响
                else {bell=1;
                      warn=1;}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每隔10ms执行一次此子程序
{        TH0=0X56;
        TL0=0XDC;
        temp=ss;
}

网友:
设定温度的上下限啊,最低-55℃,最高110℃,只不过扩大了10倍处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似乎有点道理,但为什么要放大10倍,,另外浮点数转换成整数怎么会这样,附截图。

网友:
T*0.065 转换18B20的 1/16℃为 1/10℃
T*10 + 0.5 结果放大十倍,进行四舍五入

楼主:
愚钝还是不太明白,假设测量85。C温度,首先a=50,b=05再通过或运算t=0550,tt是550*0.0625还是550H*0.0625,最后为什么t=tt*10+0.5,相当于浮点数转换成数。算术表达:t=550*0.0625=34.375,tt=34.375*10+0.5=344.25,或t=550H*0.0625=1360*0.0625=85,tt=85*10+0.5=850.5.请详解,谢谢。。

网友:
0.0625 是将数据转换成温度值

扩大十倍  是因为你这里只需要保留一位小数, 把这小数部分也变成整数才能return出去,否则小数部分就丢了

+0.5 是为了4舍5入。   如果是 34.3  +0.5 =34.8  最终return 出去的还是 34。  如果是34.6 +0.5=35.1 最终return 出去的 是35

明白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