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NMOS的五脚芯片型号

楼主(2013-11-04):
nmos管的驱动电路,原理图是另外找的和图片不是同一个。
下面实物图的nmos管驱动电路,另外二个是三极管丝印分别是1p 和24。
但是那个五个脚的管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三极管,请高手赐教。
http://cache.amobbs.com/new2012/ ...

网友:
标记先,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有人告诉我说可能是个MOS的集合体,但是查半天的资料都没有这个东西。等你查到了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2014-01-12):
attach://165668.jpgattach://165669.jpg

楼主:
而且从上面的波形看,上管开的时候,下管G极出现了明显的干扰,但是下面的图中13伏电压确一点都没有,这个和我这里的有很大不同,那这个也是EMI吗,不同的是他用的是四层板子。

网友:
步进驱动板? 上管用的是主动升压?
若怀疑是晶体管或者对管,可以用电阻检测、二极导通电压检测方法。是三极管,应该有be结之类的,是MOS就有寄生MOS
再对比一下输入输出的波形,提高频率后,依然输出漂亮的波形,估计是IC类

楼主:
attach://166820.jpgattach://166821.jpgattach://166822.jpg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166820.jpgattach://166821.jpgattach://166822.jpg

这个3.3v的电压波动是不是死区时间太短了,中间有短路存在呢!但奇怪的是我用外接12v居然也有这个情况。

楼主:
attach://167430.jpgattach://167431.jpgattach://167432.jpg

楼主:
attach://167434.jpgattach://167435.jpg

楼主:
attach://167803.jpgattach://167804.jpgattach://1678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