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改了DNS地址有些网站就能上去了?

楼主(2013-11-04):
之前一个技术论坛上不去,然后给他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告诉我把DNS地址改为8.0.0.0和8.0.4.4就好了,这是啥道理?

网友A:
天艹和国际的DNS服务器之间连接是被切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艹和国际的DNS服务器之间连接是被切断的。

啥意思?我说的那个网站就是国内的

网友:
电信联通的关系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我说的那个网站就是国内的

所以你用有些DNS自然是没有记录的。但是换个DNS就能查到记录了。

网友B:
百度:
DNS 是域名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的缩写,是因特网的一项核心服务,它作为可以将域名和IP地址相互映射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能够使人更方便的访问互联网,而不用去记住能够被机器直接读取的IP数串。
显然有些网站没给那个DNS付钱,那个DNS就没把那个网站加到他的列表里面.

网友:
正常查不到记录的话,不是有dns递归的嘛?
现在都各自为政了?还是选择性失明

网友C:
原则是是要一直递归到根DNS的,全球共有13个
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走正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百度:
DNS 是域名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的缩写,是因特网的一项核心服务,它作为可以将域名和IP地址 ...

以为是baidu的搜索广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为是baidu的搜索广告呢....

...这是粗鲁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则是是要一直递归到根DNS的,全球共有13个
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走正路的 ...

还好现在没对dns服务器下手
能访问可信的dns,不过会不会存在dns中间人欺骗?

网友:
奇怪的DNS

LZ你这个两个DNS对么?
Google公布自己两个DNS不是这个地址

网友:
DNS旁路污染之类的,还有些运营商故意的把DNS解析这件事情跟利益挂钩,解析失败定位到自己的推广页面上去。这部分钱都是黑钱,不入账,没法查。

网友:
都去争吧,反正我家里没网!

楼主:
根本没听懂楼上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