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功率因数的电器输入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13-11-04):
如题,我的理解是额定输入电流就是输入功率除以输入电压,但是领导觉得额定输入电流应该是输入功率除以输入电压再除以功率因素。
打个比方,220V额定输入电压,输入功率20W,功率因素0.5,我觉得额定输入电流就是20/220=0.091A
按照领导的想法,20/220/0.5=0.182A

网友A:
这个输入功率肯定是有功功率吧,如果是有功功率那电流就是20/220=0.09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入功率肯定是有功功率吧,如果是有功功率那电流就是20/220=0.091A。

这么算是不正确的。这个公式得到的是等效电流,可以这么标,但是真实电流你可以认为跟理论电流是一致的,只不过相位不同,导致供电系统产生额外的负荷。即——以功率计算公式P=I2R可以得到,不管电流相位怎样,只要它是那么大电流,功率就是一样的。只不过电流相位跟电压相位不同,就跟汽油机爆震一样,会对电网、变压器造成一些额外损耗,这部分电流相位与电压方向向反的部分就白白发热了。(理论上是会发热的)。

网友:
这次真的要听领导的了. 不信可以自己拿表测量一下.

网友B:
标20w,还是20VA?20VA你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20w,还是20VA?20VA你对。

小功率电器没有标VA的,所以一定是撸主领导算的对,撸主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