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GPIO并口驱动LCD12864成功

楼主(2013-11-04):
硬件平台是野火的开发板,需将TFT液晶取下才能正常显示!
供初学者参考,高手请飘过。。。

网友:
做好忙检查就比较容易了,LCD12864的串行方式也挺好用的,3根线就搞定了

网友:
LCD12864的串行方式,2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还不错,想找个12864的时序,找到了却没有具体延迟时间参数,得照着以前的51程序去延迟,看到搂住这个就直接拿过来用了,不想自己写,麻烦.....谢谢啦

网友:
初学彩屏可以借鉴,顶一个!

网友:
正在调试,自己按照时序写了一个程序,有点问题,先收藏。

网友(2014-06-15):
正需要,看楼主如何写的。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LCD,和我的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LCD,和我的有点不一样。???

就是最常用的那种蓝屏液晶啊,控制器是ST7920。不分左右半屏的带字库的字符型液晶。

网友:
哦,我是使用分左右型的。

网友(2014-08-04):
IO口怎么连接的?

网友(2014-10-20):
现在正学习用C8051F040驱动12864,先下载学习了

网友(2015-03-25):
是5V液晶吗?需要上拉电阻值不?

网友(2015-05-04):
我的用的8为并口,移植的51程序,跳了一天,能写入指令,就是会卡死在写数据等待忙/....

网友:
你这个是带字库的吗

网友(2015-08-02):
老大并行用的是GPIOE么 为什么接上去不对啊

网友:
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2015-10-13):
补充:控制器是st7920

网友(2016-07-25):
LCD的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Delay_us(100);
        SetLcdPSB;
        Lcd_Delay_us(LCD_DELAY);
        Lcd_WriteCmd(0x30);
        Lcd_Delay_us(LCD_DELAY);
        Lcd_WriteCmd(0x0c);
        Lcd_Delay_us(LCD_DELAY);
        Lcd_WriteCmd(0x01);
        Lcd_Delay_us(LCD_DELAY);
        Lcd_WriteCmd(0x06);
        Lcd_Delay_us(LCD_DELAY);
}
在函数里,0x30、0x0c、0x06 这几个指令是什么指什么?请问有没有指令表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17-09-17):
哈哈 我做出来了

给大家看看

PD0-7

RS PD8
RW PD9
E    PD10

REST 和 PSB 接高电平

还有就是接5V电源
STM32  可以3V3  和5 V都可以

一般 12864  ST7920 控制器的液晶  都要5V才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