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协议怎么制定好呢?

楼主(2013-11-04):
在一个网络中有N台CAN设备和一个显示屏,要同步显示屏(也在CAN网络中)设定的数值,并且显示屏要采集N台设备的信息,每台设备肯定要有唯一的ID,对于显示屏的信息肯定要广播的发送,这样N台设备收到后就同步完成了。
问题在于设备信息该怎么发送呢?
有两种方式:1、n台设备主动发送,CAN协议可以按ID竞争总线,这样在发送的时候会不会低优先级的ID设备没有机会发送呢?
                  2、显示屏分别去问n台设备,这样的话设备多了,数据多了,效率会很低,对于CAN大材小用了。
希望搞过类似产品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N台是多少台?我说说我的想法。
1,假设10台设备.数据更新频率50hz
2,那么帧数据间隔为1s/50=20ms,每台每帧内发送间隔允许间隔为20/10=2ms
3,10台设备ID分别为1.2.3.4....10
4,任意时刻,显示屏发送一个同步数据(类似打一个节拍),广播方式。10台设备同时清除自己内部的定时器。
5,接下来每台设备在 ID*2ms之后,立即发送自己的数据。然后等待下一个显示屏的同步数据。
6,一帧结束之后,显示器再发送同步数据,依次循环...

做个扩展,
1每台设备加入时候ID号是显示屏分配的。
2,根据数量的不同,发送带宽,时间间隔之类,在显示屏发送同步数据的时候,内部动态设置好,然后每台设备根据自己的ID号,计算发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台是多少台?我说说我的想法。
1,假设10台设备.数据更新频率50hz
2,那么帧数据间隔为1s/50=20ms,每台每 ...

这种方式不错的 我试试  谢谢了

网友(2019-01-07):
引用 网友A:
N台是多少台?我说说我的想法。
1,假设10台设备.数据更新频率50hz
2,那么帧数据间隔为1s/50=20ms,每台每 ...

ID分配的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高级点的CANOPEN 或汽车上用的1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