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去是段开的,不按是通的.这样的按键开关.有吗

楼主(2013-11-04):
按下去是段开的,不按是通的.这样的按键开关.有吗

给推荐一下呗...

网友:
常闭式开关吗?

网友A:
电路板上的小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的小按键?

恩恩.小按键6*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小按键6*6的

这个常闭的还真没见过,估计你得说下你用途,说不定换个思路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常闭的还真没见过,估计你得说下你用途,说不定换个思路就解决了

用CH340转USB.
USB取电.下载时需要段一下电.

网友:
多了个去了 ,

网友:
有很多是常开的按键啊

网友:
不用6*6的比较容易,不带锁的单刀双掷

网友:
如果非要安在板上的小开关,可以用常开的,加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当电源开关。

如果开关体积和位置无所谓,那真的就很多选择了

网友:
淘宝上  找   常闭 按键开关

网友:
可以软件处理。
或硬件反向。

网友:
一般的那种电源小开关。带锁定的,比如万用表上的电源开关,6个脚,算双刀双掷吧,不按下的时候,1、2通,按下的时候,2、3通,应当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下载的开关用电话机里的那种叉簧开关非常好用

网友:
自复式按键很多啊!

网友:
鼠标里面的按键是一常开一长闭的。

网友:
蛋疼的STC独特的下载方式???

网友:
14楼说的开关确实比较好用,就是体积有点大,我刷卡就用这开关来接通两张卡的,手感不错.

网友:
用三极管来个电平转换不久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觉得很多啊,最起码,自锁的就可以啊~

网友:
当然有了,找那种6pin的,想常开就常开,想常闭就常闭。

网友:
一般开关按键都有两组,一组常开,一组常闭

网友:
6PIN的那种一般都是一组常开,一组常闭,根据需要接线即可。 别接错了。我上次给万用表换这个开关,没留意,变成了按下去是关,弹上来是开,异常别扭。

网友:
楼主加个反相器,现成的IC或者三极管搭一个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