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软件仿真时怎么把数组中的内容保存到电脑上面呢???

楼主(2013-11-04):
如题,在IAR 430或者ARM上仿真时有时需要把一个数组中的内容保存到电脑上后在分析,处理。

但是如果一个500个元素的数组,一个一个手动输入保存确实是不可行的方法。目前比较好的做法是把数据转换格式后用串口发出来,再保存,再分析。

哪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不用串口,直接保存数组中的数据呢?

网友A:
直接复制memory窗口的内容啊亲

楼主:
顶顶,要是有这个方法的话那会省很多事情的。。

网友B:
IAR没法直接复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没法直接复制出来?

不可以吧,我记得没有那个复制功能

网友C:
把需要用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来,然后再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需要用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来,然后再保存。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点麻烦

网友D:
把terminal窗口内容重定向为log文件就可以了,给你看个IAR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terminal窗口内容重定向为log文件就可以了,给你看个IAR的说明:

方法不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memory窗口的内容啊亲

亲啊,你的这个方法不错,很快。

刚才试了一下,memory中的数据复制出来是字符形式的,如0xab复制出来时ab,我还要再把0x加上。

不过这个方法对于大批量数据处理还是有用的。

网友D:
用printf直接打出0x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rintf直接打出0x不就好了?

你的log方法我还没有实际测试过,昨天弄了一下,好像没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