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控制单片机输出脉冲宽度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1-04):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输入脉冲宽度,控制单片机输出脉冲,程序清单如下,求改正
#include<reg52.h>
sbit P10=P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TH0=(65536-n)/256;
TL0=(65536-n)%256;
TR0=1;
while(TF0==0)
;
TF0=0;
TR0=0;
}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
RI=0;
dat=SBUF/(0.6);
return dat;
}
void main (void)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while(1)
{
P10=0;
delay(receive);
P10=1;
delay(receive);
}}
不知道哪里有错误  谢谢大虾了

楼主:
有人吗  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A:
语法没错,编译通过。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输出脉冲宽度、频率不变?
想问下楼主,receiv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没错,编译通过。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输出脉冲宽度、频率不变?

receive就是PC机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的延时数字    妈的proteus仿真老闪退怎么回事   破软件愁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ceive就是PC机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的延时数字    妈的proteus仿真老闪退怎么回事   破软件愁死我了 ...

可是receive明明是个函数名呀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调用函数需要在函数名后加括号。
比如:delay(rece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receive明明是个函数名呀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调用函数需要在函数名后加括号。

恍然大悟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