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是好东西,感觉好多网友说经常爱锁死(已解决)

楼主(2013-11-04):
K60是好东西,感觉好多网友说经常爱锁死, 我也锁死过2次,版主是否给讲讲这方面的知识,避免大家经常出现锁死的现象。

网友:
下载 不稳定 (例如 下载器的 usb 接触不良,就导致锁住)
有人说温度过高会锁住,我平时 400 度 热风枪 ,没遇到 锁住。

我们很快就出代码,留给后面 一键解锁 ,锁死了,仅仅是 不能用调试器 解锁而已,但还是可以用代码 内部解锁的。

网友A:
真正锁死不能解锁的 k60 ,我自己没遇到过……用的核心板 不下 1千 套,有的加工回来就锁上了,都能解锁成功

网友:
K60  一般是过流保护的时候会上锁 或者出厂芯片 质量问题 会解不了锁

楼主:
谢谢野火版主,期待中

网友:
Kinetis芯片被锁,需要查看Flash 地址0x40C的值,这个值在芯片复位后会被加载到FTFL_FSEC寄存器中。

楼主:
芯片被锁,仿真器不能够使用,怎么查看Flash 地址0x40C的值?

网友:
我是来诅咒FSL破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锁死不能解锁的 k60 ,我自己没遇到过……用的核心板 不下 1千 套,有的加工回来就锁上了,都能解锁成 ...

咋弄的,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弄的,求指导

你头像真恶心

网友(2013-12-30):
K60的芯片相比别的公司的M4有何优点?

网友:
6楼正解, KEIL错误的 Flash选择,IAR错误的LinkerFile  都会导致 锁住,归根结底是FLASH那个一次编程区域被写错。

解锁基本2招土办法可以搞定80%锁住 问题:
1:按住RESET 然后点下载,之后马上松开(不让code跑起来就强制下载,一般用于 下载的PIN被错误的配置为其他Mux 所致)
2:JLINK Command下输入 "unlock Kinet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