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X波段 测.速.雷.达.微.波.部.分 实验性样机 完工

楼主(2013-11-04):
原标题:刚拿到JLC做的板 相当意外 50RMB,品质就4个字:无可挑剔
----------------------------------------------------------------------------------------------
下单的是喷焊板  板厚0.6mm,
拿到的是镀金板 而是镀金估计有1um厚
赚了

网友:
板子看着非常漂亮,请教楼主,这是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A:
是专用的微波材质吗?

网友B:
这个板的频率得上G了吧,做什么用的?很高档的样子

网友C:
镀金要加1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专用的微波材质吗?

不是 ,先实验用的 按FR-4板材设计的 FR-4这货干这个 损耗大了点 先看看效果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的频率得上G了吧,做什么用的?很高档的样子

10GHZ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金要加100吧?

历史上已经有2次 随机中彩蛋啦

网友D:
只是   露铜    工艺吧,,这价格 做真正的  “镀金”工艺,完全不可能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很特别的样子,不是说工艺,线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镀金要加100吧?

第一这不是镀金板,真正的镀金板要求把所有网络引到板边短路掉,电镀完毕再把板边切掉,镀金板我画过特别不好画,撸主这个叫沉金,化学沉积法。反正我做过的PCB厂家沉金工艺并不比热风整平的涂锡工艺贵。

网友:
板子很N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   露铜    工艺吧,,这价格 做真正的  “镀金”工艺,完全不可能  ...

我不认识“金” 也没做过 “X金”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GHZ   。

好高档。这频率能干啥呢?测距测速都有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不是镀金板,真正的镀金板要求把所有网络引到板边短路掉,电镀完毕再把板边切掉,镀金板我画过特别 ...

是么?  我问问板厂证实下到底是镀金还是沉金

网友:
高频头还是微波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档。这频率能干啥呢?测距测速都有点低。

测速不低了 测距离也不算低啦 只能说 不算高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  我问问板厂证实下到底是镀金还是沉金

别问了,万一找你加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认识“金” 也没做过 “X金”板?

王大帅别太认真

网友:
JLC只做沉金,这种厚度普通工艺比较少人做,经常会和沉金的单子拼到一起做

网友:
难度是LED雷管??????????

网友:
在哪里下单的?某宝上好像很多都是假的。。。

网友:
看上去挺漂亮的。
功能不明觉厉!

楼主:
JLC做的 某板  也是 50RMB
实际测试性能与设计要求基本一致

网友E:
板子上那个扇形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
JLC只打过一次样,铜皮部分做的很不错,但是丝印太糟糕了,veribest字体7mm高,结果大量的笔画没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那个扇形能科普一下吗?

你当他是个旁路/耦合电容就好了,因为在某GHZ以上 传统电容的引线电感(分布参数)已经不可忽略 哪怕只有0.1nH,只能分布元件解决

网友:
不错,可能是因为没有丝印的关系,看起来美观很多,话说嘉立创的丝印水平如果能达到阿莫这边的水准,那就完美了。
另外,这个工艺专业叫化学镍金,成本低且平整性好,但镀层太薄,可焊性反而不如喷锡,特别是厂家工艺没控制好水洗不彻底或者存放时间稍长的,曾遇到过批量失效的情况,损失惨重。

楼主:
焊接了1片样板 DRO出来大约1dBm,经过PA后有11dBm左右 F4B板材的微带天线阵PCB还没回来 “随便”做个了天线
就第一版而已言  已经“很成功”

PS: FR-4板材的损耗还真有点大的“离谱”,阻抗匹配还有点小问题 理论设计值设计应该在16dBm以上

网友:
fr4作10G,够狠啊

网友:
喷锡板没地方放了,摆到金板空余的地方。

网友:
没有丝印,感觉好漂亮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啊.

网友:
很长时间没见过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东西,磁铁吗?502黏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东西,磁铁吗?502黏上去的???

灰色的 陶瓷介质
用一种对微波损耗很小/相对电介也比较小的胶与PCB粘合到一起

网友G:
强烈阅读,强烈阅读

网友F:
引用 楼主:
灰色的 陶瓷介质
用一种对微波损耗很小/相对电介也比较小的胶与PCB粘合到一起 ...

这个是不是就是PA呢?
传统的RF芯片都是有高频开关的,发射和接收不能同时,你做的这个是不是能够同时发射接收呢?
我只认识定向耦合器,那个扇形的铜皮与bottom layer之间是不是组成一个平板电容器呢?
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菱形天线,10Ghz,2.4Gwifi到是用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不是就是PA呢?
传统的RF芯片都是有高频开关的,发射和接收不能同时,你做的这个是不是能够同时发 ...

是同频收发

能认得定向耦合器也算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烈阅读,强烈阅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频收发

能认得定向耦合器也算同行

多谢王工看得起啊,估计你是觉得摄像头看不到更远的地方,改玩雷达了

网友:
什么软件画的板子呀?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搞过300gb的单板交换机,我一直不太明白10Gb光模块加单板300Gb的交换TMD怎么能做到?
测试的IXIA有单板16个10GB*4块卡,而且可以全速交换........这速度如何实现????一直想不明白。。。。。。。
http://www.apresia.jp/en/products/sp/index.html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沉金”工艺,要看板做得好不好,要用高倍放大镜看,看看线边缘有没有毛刺,另外要测一下线宽线距,是否在精度范围,对于10G,一般要求-+1MIL范围内。

网友H:
这个东西,应该还有个金属罩子吧?1:DR振荡电路,功放,混合环,分支移相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东西,应该还有个金属罩子吧?1:DR振荡电路,功放,混合环,分支移相器等等 ...

有个2个腔的铝“盖”
全被看中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的样子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沉金”工艺,要看板做得好不好,要用高倍放大镜看,看看线边缘有没有毛刺,另外要测一下线宽线 ...

明天放个“高分辨率“图片上来

网友H:
楼主放个ADS仿真图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放个ADS仿真图过来看看

这个抱歉 不行!!! 对我而言已经涉及敏感数据

网友:
好像比之前多了分支耦合器单独做的混频。
定向耦合和混频器还勉强看得明白。介质振荡器是我觉得最神秘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不是镀金板,真正的镀金板要求把所有网络引到板边短路掉,电镀完毕再把板边切掉,镀金板我画过特别 ...

镀金是楼主说的

网友:
可以帮忙分析下一片2.4ghz的wifi功放不启动的原因吗。。

楼主:
更正下 PCB是沉金

网友:
王工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呀!!
摄像头和RF都达到了如此境界。。。

网友:
膜拜,正在研究类似的东西,不过刚好相反,是反测速雷达,和楼主的是矛和盾的关系
可惜完全不懂啊,能请教楼主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个关于高频的入门帖子啊?现在JLC的政策变了?真的有50的套餐了?是在他们公司网址直接下的单?

网友:
惊呆了,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粘上去的是介质振荡器吗?

网友:
楼主是个真正的射频牛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历史上已经有2次 随机中彩蛋啦

50mmx50mm的0.6mm 厚的板子在JLC 做板子中这种彩蛋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应该是跟那些镀金板拼在一起做的
0.6mm 的拼过3次,中了两次

网友:
我靠,双工器直接画板子上啊?够狠!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嘉立创板子的介电常数是多少?也想在嘉立创做些高频的东西。。
您这个板厚下,50欧姆微带走线宽度该是多少mil呢?

网友:
好高端,端个板凳听课

网友:
好高端啊,我们单位这个都是外包的

网友:
请教LZ,圈子中的扇形是干嘛用的,叫什么名字

楼主:
混频器阻抗匹配做的有点搓 新版改进中,,T/R可能将用相互独立的双天线,增加接收LNA,混频器将有大改进

网友:
板子上面黑点的作用类似电感吧 之前看过很多多普勒雷达就是在铝壳上装个可调的

网友:
楼主使用什么方法测试阻抗、收发效果之类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混频器阻抗匹配做的有点搓 新版改进中,,T/R可能将用相互独立的双天线,增加接收LNA,混频器将有大改进 ...

LZ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想把多普勒微波传感器改装成我自己想要的效果,我没有相关基础,所以想请lz帮我分析一下我的想法是否可行,先贴图如下,多多指教
主要思想如下:我的想法是把混频器去掉,这样子用一个检波电路直接接到接受天线,来检测回波的信号强度,通过信号强度来检测静止物体的距离,这样子会有哪些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想把多普勒微波传感器改装成我自己想要的效果,我没有相关基础,所以想请lz帮我分析 ...

顶一下,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只能说:不明觉厉

网友:
微波设计确实需要一定的基础,要不然搞不定

网友:
在顶一下,希望楼主能解答一下

网友:
FR4的介质不均匀,阻抗匹配有问题可能是这个原因。不过板子是真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想把多普勒微波传感器改装成我自己想要的效果,我没有相关基础,所以想请lz帮我分析 ...

测量IF幅度靠谱 ,FMCW更靠谱,不过 你这个模块没办法做FMCW

网友(2013-12-23):
这么漂亮的板子

楼主(2014-03-22):
修修改改 ,基本可以当个“产品”了

天线角度26度左右
发射功率大约14dbm

测速 实测 一般“小”车 80米内完全没问题,“大”车 200米远都可以

楼主:
全FR-4 PCB 损耗巨大 介电也巨不稳定(温度影响),还有板厂这PCB厚度公差 太坑爹了

网友:
好强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