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5V),断码屏(4V),串联多大电阻来分压呢?

楼主(2013-11-04):
       各位好,我想学习用51的IO口来驱动LCD(断码屏),所以托朋友带了两个LCD屏。也因为只是用来学习,所以随机从厂里拿的,没办法按我的要求(能给我两个我已经很感谢,也不敢多要求!知足常乐嘛!)。就拿了两个4V的lcd屏,可是我的51单片机是5V供电。
如果直接把51的IO口接LCD屏的引脚,我怕出事,所以想用电阻分压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计算这个电阻的大小????????求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有人提议用稳压管什么的,可是我手头上只有一些常用电阻。所以拜托各位,我只要电阻分压的方案!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高中知识算算。那玩意不需要什么电流的

那可不好说,屏幕大的,背光非常耗电。

网友C:
先找个可调电源,测测4V的时候LCD的工作电流是多大,然后再串电阻

网友D:
电流是不需要 但电阻大了的话上升沿就缓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高中知识算算。那玩意不需要什么电流的

我那直接上5V会不会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不好说,屏幕大的,背光非常耗电。

我就怕5V上去,会烧了。
手上没有太多仪器可以去测这些电器参数,所以想问问经验高手,一般串个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可调电源,测测4V的时候LCD的工作电流是多大,然后再串电阻

手上没有这些东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是不需要 但电阻大了的话上升沿就缓慢了

那多大合适呢?

楼主:
随便找个电阻上去看看!手头最小的阻值2.2K。试试!

网友E:
孤陋寡闻了,只听说过断码鞋,不知道啥事断码屏

网友F:
区分一下
对背光的电源,电流肯定比信号的电流要大,所以限流电阻要计算。
对信号的部分,电流一般非常小的,分压和限流大点问题不大。
另外:对不同的电压在同一板子的情况,你可以找一些资料看看,咨询分析一下彼此的电平范围,有时候如果兼容的话,都可以不用分压,直接串一个电阻就可以啦。

网友G:
LCD  段码屏  你直接接吧    本身基本不需要什么电流,背光才需要电流  你如果是5V的MCU  直接接上估计鬼影很严重,你应该找个LDO 把MCU的供电电压调到4V左右。在来驱动LCD(LDO可以整成可调型的,方便调整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孤陋寡闻了,只听说过断码鞋,不知道啥事断码屏

你可以随便网上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区分一下
对背光的电源,电流肯定比信号的电流要大,所以限流电阻要计算。
对信号的部分,电流一般非常小的 ...

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就随便上个2.2K试试!本想用10K,感觉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LCD  段码屏  你直接接吧    本身基本不需要什么电流,背光才需要电流  你如果是5V的MCU  直接接上估计鬼影 ...

谢谢你的意见。我就想用电阻来搞!手上没有LDO.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就想用电阻来搞!手上没有LDO.

稳压IC也行   比如317啥的 能调整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