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单片机产生不同频率方波

楼主(2013-11-04):
清单如下,串口发送数据后,不自动产生方波,求大虾指导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TMOD=0x10;
TH0=(65536-n)/256;
TL0=(65536-n)%256;
TR0=1;
while(TF0==0)
;
TF0=0;
TR0=0;
}
unsigned char Receive(void)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0)
;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void main (void)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while(1)
{ P2=~P2;
delay(Receive());

}}

网友:
那个delay形参   不固定

网友A:
Receive函数执行的时间不确定,因为有while(RI==0);收到串口数据才往下执行。
建议用查询或中断方式来接收数据:
void main (void)
{
char d=0;
.....
while(1)
{
P2=~P2;
delay(d);
if(RI){RI=0;d=SBUF;}
}
}

网友B:
最好TR0控制放外面,程序里只要一个while(1),定时里面去做端口翻转就好,然后依照接受的值去设定TH0跟TL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eive函数执行的时间不确定,因为有while(RI==0);收到串口数据才往下执行。
建议用查询或中断方式来接收 ...

谢谢!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真的很感谢       希望能加个秋  3801285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TR0控制放外面,程序里只要一个while(1),定时里面去做端口翻转就好,然后依照接受的值去设定TH0跟TL0

谢谢 我再好好看看的

网友:
这个最好用定时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