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如何控制电机!

楼主(2013-11-04):
       刚入手四轴飞行器,有很多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解惑一下!
        自己最近刚入手了一台四轴,电调是 新西达30A电调和电机是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现在不知道如何把电机与电调连接起来,不知道如何控制,电机有三根线,电调有三根线,这三根线不知道如何接,我知道有两根是电源线,还有一根是信号线,但是如何利用电调来控制电机正反转和调速!!!
      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三根对接,随便
正反转的话,任意交换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根对接,随便
正反转的话,任意交换两根线

谢谢您!能麻烦您帮忙讲解一下  新西达电调的原理吗!它那三根与电机相连的线分别是什么意思呀?跟电机的正负连接线没有区别吗?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说,看看电机的课本比较好

网友:
三根线是等价的,不存在什么电源线,控制线;类似三相电机

网友:
上面那个文档是在坛子里下的,坛子里很多这样的资料,多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非常感谢!以后还得向您多多请教!最近自己想做一个四轴,控制板自己做,机架和电机、电调已经买好了!希望您能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以后还得向您多多请教!最近自己想做一个四轴,控制板自己做,机架和电机、电调已经买好了!希望 ...

你姿态解算弄好了没?

网友(2015-09-17):
我也在看无刷无感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自己做电调,现在我的电机可以转了,只是有一点噪音,但用I2C方式一直没有控制成功,寄存器地址没找到

网友:
三根线随便接,接完后注意电机的转向,一般小电机会标明转向,接线错了电机的转向与电机的标明转向不同,任意交换两根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