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芯片做4~20mA电流AO输出的方案选择

楼主(2013-11-04):
想做一个AO输出的电路,根据0——100%输入,在接线端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来驱动现场的设备。

之前已经使用PWM模拟1——5V,然后经信号调理电路转换为4~20mA的电流,但是实际效果不是太理想,因为全部是分离元件搭的,输入和输出总是不太稳定和精确。

现在想换套方案,哪怕成本高一点也无妨,我搜索了一下最近市面上的一些专门的DAC芯片,14位或者16位的。

美信,TI,AD和Microchip都有各自的DAC芯片。

看了一圈,无非是SPI或者IIC串行通信,然后DA芯片直接输出模拟信号,做起来感觉的确能够简单不少,现在有些困惑想请教一下做过的朋友。

1.有的芯片手册注明了电流型输出,而且是4~20mA的,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但是看了手册,并未找到其带负载驱动能力的参数,貌似这种直接输出4~20mA信号的芯片是做在一次仪表中的,对于PLC来讲,属于AI输入的检测量,但是我这里需要实现的是类似于PLC上的AO输出,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AD公司的AD421就貌似是这样的芯片,

如图:

还看了一些芯片的手册,输出类型各不一样,有的是Voltage- Buffered,有的是Voltage- Unbuffered,不太明白两者的区别,难道是输出一个带锁存,一个不带锁存这个意思吗?

如图:

3.我对电压输出类型比较熟悉,因此倾向于采用DA做出1——5V电压,然后用精密电阻做成4~20mA输出,然后在输出端串入24V电压,增强带负载能力,基本就类似于一个可编程的恒流源电路,

如图:

以上3点,希望大家谈谈看法,小弟所想对不对,模电不扎实,感觉还是很吃力的。

楼主:
正在编程写SPI,想先用51单片机,配合DA芯片在proteus里面验证一下我的设想。但是唯恐仿真与实际偏差太大。

网友:
DA的分辨率?精度?
如果只是12位的STM32足够了。
电路在论坛里搜素4-20mA输出,会有答案。

网友A:
421特点是环路供电, 也就是两线制.
一般来说,PLC类的话,需要做高端取样吧, 否则就完全依赖隔离才能用了. 低端取样的话, 后端不着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1特点是环路供电, 也就是两线制.
一般来说,PLC类的话,需要做高端取样吧, 否则就完全依赖隔离才能用了. 低 ...

多谢,再想问一下一般PLC上做电流形式的AO输出,都是几线制居多?
我看得比较多的貌似是四线制的。

楼主:
准备就用421做,样片已经买了,回来开始调试

网友:
感兴趣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