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IMX35的WEIM接NOR FLASH的时序设置

楼主(2013-11-04):
CS0接64m16位nor flash,并从其启动。但默认的时序是接最大兼容做的,很慢,在linux下读取才3-5MB/S,uboot下也不快。

我们用的spansion较新的片子,大概参数与下面类似:
? High Performance
– 90 ns access time (S29GL128N, S29GL256N)
– 100 ns (S29GL512N)
– 8-word/16-byte page read buffer
– 25 ns page read times

按理应该快很多才对。WEIM的那章说明真正看不懂,第一次不知道如何配本地时序。

---

另外,IMX35的的NAND FLASH接口,如何调整速度?增加NFC的时钟频率即可么?有linux配置示例更好。nand与nor一样,因为启动时要兼容更多芯片,配置的时序相当宽松,读取速度也在5MB/s内,与实际芯片性能差距感觉挺大。

我们的nand类以 K9XXG08UXM,读性能如下:
• Page Read Operation   - Page Size : (2K + 64)Byte   - Random Read : 60µs(Max.)   - Serial  Access : 30ns(Min.)

imx5/6应该也类似。

楼主:
没人用imx35呀,技术支持帮转下相关支持部门呗!

网友(2014-01-06):
引用 楼主:
没人用imx35呀,技术支持帮转下相关支持部门呗!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问题,明天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I.MAX的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
楼主您好,由于我们的i.mx工程师不在,建议您发送问题的描述到support@freescale.com

网友(2015-01-08):
问题如何了啊?没下文了

楼主:
nand应该是改时钟就行,imx35没有通用dma(sdma好像默认没有支持nand的script),也没啥加速方式了。

楼主:
nor的时序没仔细分析,等有空再看,感觉imx35的weim比较难理解。以前用fsl的mpc82xx/85xx/86xx的并行接口都好配置。

网友:
imx35这种片子跟三星的2440那个更强些 ?

楼主:
这个是arm11,主频532mhz,肯定比2440强。应该和6410一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