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推荐、、、

楼主(2013-11-04):
想做PPT翻页笔,原先用的CY7C68013A,感觉用这个太浪费啦,求推荐芯片,越小越好,

网友A: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ch34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ch340t

这个还得用单片机来进行控制吧。。。

网友:
你通用的51MCU可不可以用啊? 可以的话倒是有很多低成本的选择啊~

网友B:
PPT翻页?还需要专门的东西?不是直接投影的吗

网友C:
楼主啊,你是要用在发射器上还是接收器上啊?如果是发射器上的(笔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是要用在发射器上还是接收器上啊?如果是发射器上的(笔上的)啊? ...

用在接收器上,主要是解决与电脑USB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T翻页?还需要专门的东西?不是直接投影的吗

无线的PPT翻页笔么,

网友:
到这里看看 www.chipsea.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接收器上,主要是解决与电脑USB的通信,

哦~ 用在接收器上的话,我就没想到可推荐的了。 看看其他人有推荐的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接收器上,主要是解决与电脑USB的通信,

对啦,不带USB的51MCU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么?可以用吗?

网友:
直接上蓝牙4.0
模拟hid键盘

网友D:
TUSB3210PMG4 --TUSB3210PM

网友:
9楼的到处打广告,烦不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TUSB3210PMG4 --TUSB3210PM

这个是啥芯片?咋搜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啥芯片?咋搜不到、、、

收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据手册

谢啦。。。